一种秸秆压块机

楼主(2013-12-02):
30

4584

网友(点评):
电机的结构很少见

网友(点评):
双出轴电机,有的,只是用的少。

网友A:
实物做出来?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B:
小电机送料,大电机压缩吗

网友C:
看的不清楚,从安全考虑,少了入口防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做出来?使用效果如何?

实物做出来了,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不清楚,从安全考虑,少了入口防护措施!

入口有防护措施的,没表现出来,使用传送带送料,送料结构没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送料,大电机压缩吗

是的

网友:
这个好哇,我老家都还是堆垛,散乱

网友:
实物既然做出来了,那实物的照片传几张上来呗。看看。没准就相中了呢!

网友:
不错看起来效果还不错,缺少保护装置。。

网友D:
在图中没有看到压缩室结构。大概结构应该是这样的:用皮带输送机或其它机构输送物料,由小电机带动螺旋喂料机构喂料,然后是大电机带动曲柄连杆机构推动活塞往复运动,不断压实并将草块推出,在出口处按需求长度截断、捆扎。用来压块的原料必须是细软的稻草麦秸或者是粉碎后的玉米秸、高粱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图中没有看到压缩室结构。大概结构应该是这样的:用皮带输送机或其它机构输送物料,由小电机带动螺旋喂料 ...

基本是这样的,压缩部分是一个四通结构,左右送料前后压缩,送料的过程也有一定预压缩作用

网友E:
大电机功率多少?能压没有粉碎的玉米秸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电机功率多少?能压没有粉碎的玉米秸秆吗?

这种机器肯定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