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件拉深力计算,请教

楼主(2013-12-02):
请教工艺力的计算:

零件形状为椭圆形(长轴方向尺寸450mm,短轴方向为拉深深度80mm),求拉深力计算过程,能提供参考资料最好!

网友A:
如果想精确知道,一是CAE模拟,二是做实验测试。
如果只是想知道最大可能为多少,简单说最大的力无非是使椭圆筒拉裂,一般裂在桶底圆角处,也就是说最大拉深力不会超过使整圈筒壁拉破的力。
按此计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精确知道,一是CAE模拟,二是做实验测试。
如果只是想知道最大可能为多少,简单说最大的力无非是使椭 ...

主要是用于选择压力机吨位使用的,请问该怎么计算?或者估算?

网友(点评):
选择吨位,就是采用拉破时的力计算。即筒壁强度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于选择压力机吨位使用的,请问该怎么计算?或者估算?

呵呵,谢谢!

网友(2014-02-10):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于选择压力机吨位使用的,请问该怎么计算?或者估算?

朋友用的不是油压机拉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精确知道,一是CAE模拟,二是做实验测试。
如果只是想知道最大可能为多少,简单说最大的力无非是使椭 ...

请教高手,lz要求的拉深力应该可以根据理论公式计算拉深力+压边力。
然后不大于Fmax就可以了吧。

网友:
btw,本帖应该发到模具分版。拉深属于模具的内容。

网友:
恩恩 这个应该是模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