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MD有个对话形编辑,我看到里面自带了好多的扩展功能,有打阵列孔

楼主(2013-12-02):
FANUC 0i-MD有个对话形编辑,我看到里面自带了好多的扩展功能,有打阵列孔,铣锥度倒角,铣内腔,等等。十好几种功能这个该怎么用啊,全是英文看不懂,还有就是我用G68旋转后,然后打到手轮模式,摇手轮怎么才可以走斜线

网友A:
我怎么没法看??

网友:
31i系统有个  MANU.TOOL  DIRECTION 键,铣头转角度后按亮这个键可以走斜线,不知道你的系统有木有

网友:
对话模式。恩,土豪啊……需要花钱打开这个功能的。很少有人会配置开启这个功能的。这样不懂指令也能编写程序了。公司里兄弟钻铣机也标配这个功能。可惜我不会用,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法看??

什么没法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 G代码写好!然后定位安全位置,接着就是插入对话式的编程。。和西门子802D一个性质!

摇手轮走斜线。。-_-!这个还真没有,至少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 G代码写好!然后定位安全位置,接着就是插入对话式的编程。。和西门子802D一个性质!

摇 ...

主要是这些程序名字都是英文的,我就认识一个G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些程序名字都是英文的,我就认识一个G1000

是的!!里面应该还包含很多看不懂的参数。

网友C:
叫蓝图编程,类似于西门子的打孔循环等,按要求选模式填参数后,自动生成程序

楼主:
怎么用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不是已经写了那么清楚了。。。照着上面填表格呀

网友(点评):
你这是考验我的英语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蓝图编程,类似于西门子的打孔循环等,按要求选模式填参数后,自动生成程序

你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吗

么有,只用过几次铣平面

网友:
功能这么先进   怎么没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