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支撑结构问题

楼主(2013-12-02):
查找手册讲解轴承组合时,固定-游动支撑有这样一段话“游动端对轴的长度变化的补偿,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内圈无挡边或外圈无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我有这样的疑问,“内圈无挡边或外圈无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是分离型轴承,那么当轴有轴向长度变化的时候,内外圈有相对位移,会影响轴承的使用吗?有劳大侠们解惑,先行谢过

网友A:
不会,这个移动量很小
这个轴承,也只是做辅助支撑

网友(点评):
什么叫辅助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个移动量很小
这个轴承,也只是做辅助支撑

谢谢大侠讲解。大侠如果一根轴,一端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作为固定端,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另一端用调心滚子轴承作为游动端。这样的轴承组合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你的工况呢?你自己算一下承载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轴承承载能力倒是没问题,但是不知道这样的组合合不合适,这样组合,不知道调心滚子轴承能不能起到调心的作用,还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网友:
在配合上做文章,,,,,,,轴承是次要的。

网友:
如果影响使用的话,还会上教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讲解。大侠如果一根轴,一端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作为固定端,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另一端用调心滚子 ...

双列圆锥的刚度已经很高了,还需要用调心么,是因为轴的刚度不好?还是轴承座对中不好?
个人感觉用个圆柱滚子轴承就OK了

网友(点评):
轴承座对中不好,轴的刚度还行

网友:
不知道其它结构如何,滚珠丝杆的固定-游动方式,游动是有一定间隙的。内圈无挡边就是轴对轴承位移,轴不能和轴承内圈过盈配合;外圈无挡边就是轴承对轴承座位移,轴承外圈不能和轴承座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大侠讲解的很好

网友(2025-07-11):
凭感觉说:轴伸长一般情况不会超过1,甚至大部分不会超过0.5。
即使轴承滚子长10mm,内外圈相对位移0.5mm也不会影响使用性能的。设计的内外圈分离的目的除了拆装方便,不就是为了轴的伸长考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