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制,英制以及美制螺纹换算

楼主(2013-12-02):
只知道英制螺纹的第二位或三位那个被25.4除就是米制螺纹的螺距,可他们之间的公称直径怎么换算,还有美制螺纹与英制螺纹的换算。希望有高手来讲讲,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米制螺纹、美制螺纹和惠氏螺纹对照表     百度文库,
我贴不上来

网友A:
这个你是不能换算的。如果是设计需要,可以跟据美标螺栓强度寻一个国标的等强度或者高强度的代替。但是最好是保持原设计。

网友:
不能换算。

网友:
可以查对照表。

网友:
使用时不能互换的,所以不需要换算,公英制确定以后,就选择相应的紧固件。

网友:
上网搜下手册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楼主(2014-07-01):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是不能换算的。如果是设计需要,可以跟据美标螺栓强度寻一个国标的等强度或者高强度的代替。但是最好 ...

哦,这样的啊。谢谢了

网友:
米制螺纹没有锥度,只起一个联接的作用,英制螺纹和美制螺纹带锥度,主要是起到一个螺纹密封的作用。不能互换,所以不能换算,是指的米制跟锥螺纹。英制螺纹和美制螺纹又可以简称为NPT和ZG螺纹,牙尖角分别为60°和55°,ZG的螺杆可以配合NPT的螺帽,不过,NPT的螺杆就进不了ZG的螺帽里。还有一个基本长度的概念,因为带锥度,所以说到大径小径的时候,说的都是基本长度那个地方的直径,还有有效长度,锥螺纹比米制螺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