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带动装置运动,请教

楼主(2013-12-02):
我下载了一幅3D图没画清楚(只花了一联轴器在那)。请问各位师傅:

有什么机构能使下面的电机带动上面的装置沿着导轨左右前后移动呢(标示黑色箭头处),我想到了伞齿轮配合丝杆传动,是不是太麻烦了,而且前后的运动没法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种结构目前都是步进电机的。
坐等大侠们指正

网友:
看不出来啊

网友:
我猜齿轮齿条

网友:
要尽量减小回程间隙,还是得用同步带,不过看这样子,位置居中,不太合适

网友:
我想是滚珠丝杆!!

网友:
两套电机+齿轮+齿条?

网友A:
本人做过此种机器,基本上是同步带。齿轮齿条用的极少,滚珠丝杠价格较高。看机器上有几个地方都有同步轮。

网友(点评):
估计是同步带。

网友:
一个电机怎么能做XY动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做过此种机器,基本上是同步带。齿轮齿条用的极少,滚珠丝杠价格较高。看机器上有几个地方都有同步轮。

关键是让左右两个和上面的一个同时运动呢?如果只有左边或右边或上边的还好说?

网友:
每个轴分别电机控制的,不是一个电机控制三个轴。步进电机是需要控制器控制板之类的,步进电机需要驱动器驱动的。

网友(2014-12-30):
链轮可以吧

网友:
挺纠结的

网友:
齿轮齿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