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轮压P对腹板与下板交汇点处的局部应力

楼主(2013-12-02):
下图为箱型主梁截面,葫芦悬挂梁上。以轮压P作用于下板,能求出轮压作用点处的局部弯曲应力,现在想求轮压P对腹板与下板交汇点处的局部应力,怎么求?谢谢社友。

网友A:
不太清楚,是否是接触应力应变问题。

网友B:
视下板为带双悬臂端的简支梁。两腹板中心线为支点。轮压P均匀分布,然后计算挠度,弯矩。
因为是吊梁结构,实际中,应该是简支+腹板拉伸的组合。所以,亦可以做一个力平移后,做顶板静止的整体分析。

网友C:
用有限元可否?

网友:
《金属结构》上有公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有限元可否?

前辈,有限元来了~
家里的笔记本搞的,自己随意定的数,不过比例还是按楼主的。
全部都是按钢材(2e5,0.3)算的,轮上受力4900N,长度单位mm,
网格是abaqus里面画的,一阶减缩,硬接触,摩擦系数0.35。
凑合看吧,就是能看个趋势了。有限元做出来的位移还是可以参考下的,应力感觉还是有挺大误差的。
拍砖不要拍太狠哦~

两张应力,两张位移。

网友(点评):
出现接触穿透现象,在有限元里可否修改设置。

网友(点评):
前面回复不当,应该是要防止出现接触穿透现象。

网友(点评):
前辈,这个不可能穿透的啊,是不是因为软件显示的时候有放大,所以看起来好像是穿透了?

网友(点评):
前辈,这个不可能穿透的啊,是不是因为软件显示的时候有放大,所以看起来好像是穿透了?

网友(点评):
实体零件不会有穿透。多实体分析时可以选择接触类型,定义防止穿透。哈哈。老革命同志须多了解啊!

网友:
还是再上个图中Y方向的位移吧,可以看出来各部分的挠度。
底下的两张是放大了600倍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下板为带双悬臂端的简支梁。两腹板中心线为支点。轮压P均匀分布,然后计算挠度,弯矩。
因为是吊梁结构, ...

前面的明白了,今天上班按这个思路算下啊。”可以做一个力平移后,做顶板静止的整体分析“这句没有明白啊。大侠能在解释下嘛。

网友(点评):
力平移,同时增加一个逆时针的弯矩。这样方便做力学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有限元可否?

领导让验算下,只要有依据就可以啊。只是不太会用有限元软件啊。以前接触过ANSYS。功力达不到,所以有时候分析结果跟手算的有不小差别。也不得原因啊。楼下已用有限元得出结果。打算借此机会,向前辈们学习下ANSYS的基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有限元来了~
家里的笔记本搞的,自己随意定的数,不过比例还是按楼主的。
全部都是按钢材(2e5,0. ...

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猛然感觉,俺就是8爷说的那一类等待的人。看到满屏的分析图片。顿时兴奋啊。哈哈。谢谢大侠啦。公司电脑加密不联网,俺不太会用有限元啊,夜里下班能在否向大侠请教这个例子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是否是接触应力应变问题。

有公式可以算出轮压作用点处的,还没有找到算其他点处应力的算法啊。哈哈。谢谢大侠啦。

网友:
材料力学里面都有,建议翻书看看吧,我做起重机的时候这些书也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