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帽哪里能做?每个月都要,数量多

楼主(2013-12-03):
有图纸,数量比较的多,每个月都要用的,所以要品质稳定

网友A:
这个是钣金上用的压铆螺母吧。要是这个的话,基本上钣金厂都有供应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钣金上用的压铆螺母吧。要是这个的话,基本上钣金厂都有供应商的。

铆件

网友:
同意3楼,基本都是标准件了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这个是钣金上的压铆螺母,我这里大把 的,你要是要的话可以找我啊

网友:
随便哪里都可以做!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