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程凸轮机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3-12-03):
问题时这样的,我现在的方案是这样的,机构动力是0.75Kw的安川伺服电机做驱动,用HTD-8M,同步论做传动,同步带宽是25mm,整个负载重量在35公斤,运动位移距离有950mm,间歇时运动,时间是上下运动时间是2s,停1s,共用了3s,每分钟20次,属于低速,现在我想改成凸轮机构,现在凸轮机构有三种,一种是平面直动凸轮,第二种是平面摆动沟槽凸轮,还有一种是圆柱直动和摆动凸轮,现在不知道选那种凸轮机构比较好。

网友:
用四杆机构中的双滑块正弦机构呢?像缝纫机的针杆那样上下,是曲柄滑块机构。行程应该能满足,上下匀速、中间停止这一条做不到。

网友A:
行程950mm, 比较大,

带一个连杆的连杆,升程也小不了。

我想凸轮,可能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950mm, 比较大,

带一个连杆的连杆,升程也小不了。

我在德国的一台机器上看到一个共轭凸轮机构,他的行程就有700mm大,速度可以开到100min每分钟。

网友B:
如果用凸轮  1M/S 的速度 行程又大 是不是有振动?
这个感觉很精密 估计加工出来比你的伺服电机都贵吧。。。。
用三角皮带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凸轮  1M/S 的速度 行程又大 是不是有振动?
这个感觉很精密 估计加工出来比你的伺服电机都贵吧。。 ...

此凸轮材料是聚甲醛的,滚子是偏心可以调节0.5mm的,开起来很稳定,没有声音,

网友:
改改结构,功能不要变,试试啊

网友C:
在传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一般是用凸轮加连杆的方式

网友C:
还有你现在的运动也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现在的运动也没说清楚

我上面的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传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一般是用凸轮加连杆的方式

什么样的连杆-凸轮机构。

网友(2014-02-23):
摆动凸轮可以做得比较小,但是要做应力校核

网友(2014-10-10):
引用 楼主:
此凸轮材料是聚甲醛的,滚子是偏心可以调节0.5mm的,开起来很稳定,没有声音,

合适就好,这种就挺好的,非要改成凸轮,工程上有特定需要吗?  请问聚甲醛加工时怎么避免变形?

网友:
这么大的行程得用多大的凸轮呀

网友D:
凸轮加杠杆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设计?能给个案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凸轮加杠杆 应该可以的吧

随便画的 具体数据你要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凸轮加杠杆 应该可以的吧

杠杆起到 对凸轮升程和退程 起到放大作用

网友(2015-11-10):
滚子摆动平面盘型凸轮+平行四连杆,这个也是可以放大行程的,加上连杆就比较稳了,图就不画了哦!

网友(2016-02-26):
引用 楼主:
此凸轮材料是聚甲醛的,滚子是偏心可以调节0.5mm的,开起来很稳定,没有声音,

凸轮滚子偏心,可调节0.5mm,没理解这是为何?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行程,要加行程放大机构了,就平面凸轮了,带沟槽的能不用就不用了,加工难,装配凸轮轴承容易卡或者松,这个动作简单,就要考虑行程怎么放大

网友E:
如果行程放大机构是5倍,那凸轮的推程是190,凸轮时序图分配推程是120度,压力角按照30来算,凸轮基圆直径100左右,加上190,就是290,再放大,凸轮最大轮廓差不多350,有点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如果行程放大机构是5倍,那凸轮的推程是190,凸轮时序图分配推程是120度,压力角按照30来算,凸轮基圆直径1 ...

不对,有点乱,等会回去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有点乱,等会回去再算

行程放大是一方面,凸轮的轮廓曲线选择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行程放大机构是5倍,那凸轮的推程是190,凸轮时序图分配推程是120度,压力角按照30来算,凸轮基圆直径1 ...

朋友是按16#的方式设计的吧。
lz的应用要求上下移动,还是直线,因此16#的方式我觉得还是不恰当。应该有其他的凸轮-连杆组合来完成。
如果想缩小凸轮尺寸,可以增大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是按16#的方式设计的吧。
lz的应用要求上下移动,还是直线,因此16#的方式我觉得还是不恰当。应该有 ...

嗯!这么大的行程,用的凸轮很大了,再加上连杆放大,这套机构太大,还是用伺服电机带减速机的方式吧!

网友G:
干嘛非要凸轮,加工成本多高啊,定位精度要求高就0.75KW伺服+20导程的丝杆,不高么就16nm的步进伺服+同步轮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非要凸轮,加工成本多高啊,定位精度要求高就0.75KW伺服+20导程的丝杆,不高么就16nm的步进伺服+同步轮么好 ...

自己有设备加工时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哦,那倒是,但是加工件体积会比较大哦,最好还是考虑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有设备加工时很便宜的,

谢谢大侠,这个机构当初想的不合理,后来改滚珠丝杆了,毕竟行程有1米,感谢你的回复。有时间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