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选的弹簧被压断了,弹簧计算求助

楼主(2013-12-03):
如下面简图所示,上面是高压水,7MPa,此时螺钉拉断,下面绿色粗线的是仪器,重800KG,仪器底部安装的缓冲弹簧。螺钉被拉断后,仪器被释放。以前选的截径8mm的弹簧,可能力学性能不够,有的弹簧压断了。
求教各位高手,此环境下弹簧承受多大的力,怎么算,这里面有瞬时力做功吗,这个弹簧我该怎么计算、选择?主要是该考虑哪些方面,我拿不准路子,大侠们点拨点拨(简图)

补充内容 (2013-12-6 10:55):
此仪器经过多次粗算,在该空间尺寸限制下,靠单根弹簧无法满足(忽略其它微小影响,作用力至少在30000N左右),后来考虑在下面的导套里再加一根弹簧,还是差太多,最后考虑把导套上的阻尼孔再减小一些,靠阻尼缓冲。

补充内容 (2013-12-6 10:57):
导套在图中未画出。接下来就是新的问题了,我得算阻尼孔多大才能合适,又是新的领域,呵呵!

网友:
好像好难,不懂

网友(点评):
往往不懂的人才能抢到沙发,因为在别人想办法解题的空隙中你神一般的坐了过来 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极是。不过这种积极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7mpa一直都存在么?还是螺丝断了之后,在仪器下降过程中,这个压力就消失了?
如果没有消失,那么这个压力会变化么?或者说,在仪器向下运动时,如果有水继续流入,流入的流量和压力是多少?

网友(点评):
水压力不会消失,井上的泵一直打压。我觉得螺钉拉断的时候仪器会有一个加速,这时候作用到仪器端面上的压力应该会减小一些,具体减小多少,以什么规律减小,我也说不好,比较困惑。

网友(点评):
要看你的泵的参数了,只有给了压力和流量,这个才能再往下算。

网友(点评):
最开始水是憋在仪器上面的井眼里,井上压力表显示到7MPa的时候螺钉拉断,此时仪器往下冲,高压水才能往下继续走。这时仪器获得了速度,是不是还收到水的压力,还是速度大到抛开高压水,我没搞懂。流量大概35升/秒。

网友A:
我看图不认真,理会错大侠的意思了,对液压了解不是很多,当螺钉断裂后,压力肯定会变小,具体怎么变化,和流量,损耗,摩擦之类的关系挺多,不考虑这些(也考虑不清楚,你倒是可以慢慢研究),我们只考虑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压力全部作用到缸体上,也没有损失。
接下来无非就是根据加速度求速度,动量,冲量。算出来是27780N

网友(点评):
大侠,没这么大吧,怎么算的呢?

网友(点评):
你这是做实验还是干吗啊?不是也应该关注下螺栓的强度吗?按照你的说法,按照弹簧的受力,那是压到极限的时候弹簧内部的扭力过大,相当于扭断了,而不是压溃表面。

网友(点评):
材料60Si2Mn,中径按60选吧。有效圈数我也不知道多少合适,我当时选的大概是20左右。实际仪器的弹簧中间有一个导向轴,应该不会失稳

网友(点评):
这是石油测井仪器,仪器最下端的缓冲装置,实际使用中出现了弹簧断裂问题。由于参数不全,且井下比较难控制,我当时也是大概选了个弹簧,另外我对弹簧的设计不是很懂。请您多指教啊!

网友(点评):
刚刚查了手册,弹簧的直径应该选20mm,中径至少80mm,其他的晚点再说,下班啦!!呵呵

网友(点评):
还有个仪器自重8000N哦,亲。另外,这个水压,能简单的π*30平方*7这样算么?是我想复杂了么。。。

网友(点评):
貌似跟冲量和动量得有点儿关系啊~~觉得这是一个冲击问题,你想吧离井底2米,跟离井底20米,对弹簧的作用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静力问题吧~~~

网友:
收藏了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这个帖子竟然只有4个回复,看来一涉及计算,大家都蔫了!

网友B:
式子里面的Q为泵的功率,v为仪器下降的速度,m为仪器的质量,
a为仪器下降的加速度,G为仪器的重力,k为弹簧的刚度系数,Δl为弹簧的压缩量
其中,a为时间的二阶导数,v为时间的一阶导数,求这个微分方程就可以了

说明一下,如果泵提供的流量必须能能满足仪器下降的体积,就是仪器顶部的压力不出现负值。

以上写的有问题,就是当v等于零时,第一项是无穷大,所以是错的~

如果泵输出压力作用在仪器顶部的压力不变,那么上面的第一项就是可以写成P*S,是一个恒量
整个方程求解出来,还是一个间歇运动,但是当运动到最底端的时候,弹簧是否回复,就看上面的水有没有地方去了。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考虑在仪器往下运动时,水的动能。

网友C:
看了你留言,你应该这么考虑这个问题,

1,假如压力是一个恒定压力,吊挂螺栓断裂以后,会有一个加速过程,加速力与弹簧力形成一个方程,弹簧力是抵抗力,其合是加速度的力,这个你自己可以计算,

2,一个物体有加速,随着弹簧力的加大,这个加速度是减小的,你有平衡方程可以解这个,物体是否会停下来,要看计算结果,你计算一下看看什么时候停下来的,

3,弹簧力不够的时候,就会一直压死,这个过程是明确的,

4,弹簧压死是不是会断?这个不见得,节距小就不会断,节距大就会断,就是所谓的‘超扭’,计算一下就知道了,要用数据说话,

5,即使计算压死也不断裂,实际中依然会断裂,因为某圈被压死以后会偏斜,被挤出,就断了,这个很正常,

你按我说的过程,解这个东西,自己就懂了,

网友(点评):
谢谢998老师点拨,学生按您说的再算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式子里面的Q为泵的功率,v为仪器下降的速度,m为仪器的质量,
a为仪器下降的加速度,G为仪器的重力,k ...

支持这种计算方法。
式中v是弹簧触底时仪器的速度。
v这样计算:
水的压力F1=70×面积×9.8=19396.19 N
仪器的总加速度a=F1÷m+g=34.045 m/s^2
触底前经过时间t=sqrt(2×2÷a)=0.343 s
v=at=11.67 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式子里面的Q为泵的功率,v为仪器下降的速度,m为仪器的质量,
a为仪器下降的加速度,G为仪器的重力,k ...

水也有速度啊,而且水是不是繼續對儀器施加压力,要看流量和管径。这个运动中的压力就是给仪器一个向下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下20米的距离后最终速度是多少可以求出来,这样可以算出来一个比实际情况大的动能,然后动能和弹簧势能完全相等算应该可以算出来假设压缩比能达到100%的弹簧需要的力(实际大线径的弹簧一般能压缩60%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刚体了),如果要精密计算,弹簧自身质量在运动中的动量也可以算进去,然后可以选出一个比较安全的弹簧,这样算行不行啊大侠?

网友(点评):
哈哈,计算的时候都会忽略掉很多东西,像我写的这个,考虑了一下液压泵,一不小心就算错了。后面的大侠都是按那个顶部受到恒压力,也就是7mpa计算。如果你觉得可以按照你说的算,那个给个方程?

网友(点评):
力算准确了,弹簧好设计,就像99/8大侠说的,一般的弹簧设计照着流程来就行了。还有你说的后面那个考虑弹簧质量,相对于lz仪器的质量是可以忽略的,如果想算上,也可以,只是影响很小很小了,还加重了计算负担。

网友:
     其它一些尺寸没给出,这个冲击力就不好确定。按最坏情况是从孔流出的水是恒流量恒压力,计算最大冲击力(实际上这个冲击在弹簧下降过程中多多少少是变化的)。

网友(点评):
只能先按恒压力大概估算一下了,工况比较复杂,以我的水平确实还掌控不了。一边用着一边改吧。

网友:
简单一点,如果流量大概35升/秒,按照内径60计算,0.16秒就充满了2米高的内腔,即弹簧接触到了底部。而2米高自由落体的时间为0.638秒,因此水泵会驱动仪器加速下行。假设下行过程中水压不变,则7兆帕作用在直径60的面积上力近似为19790N,加上重力8000N,计算2m行程获得的能量,按这个选弹簧,要满足能量吸收条件。查了手册,最小套筒直径59mm,只能用中径45mm,钢丝直径10mm的弹簧,但是其极限载荷仅为4262N,单圈极限变形量为3.934mm,单圈刚度1084N/mm,因此由于直径受限制,现有条件无合适的圆钢丝弹簧能够胜任。
建议采用聚氨酯橡胶来作为缓冲。

网友(点评):
觉得大侠说得不错。如果单层弹簧吸能力不够,不妨用双层组合弹簧试一试。

网友(点评):
环境温度130度左右,聚氨酯怕是性能受影响

网友(点评):
温度太高是不能用。用金属橡胶或硅油缓冲吧,这个要专门设计计算了

网友D: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的仪器能承受的加速度有多大,从这个角度选择合适的缓冲方式即可。
使用弹性元件吸能,还必须有阻尼元件,否则会有反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留言,你应该这么考虑这个问题,

1,假如压力是一个恒定压力,吊挂螺栓断裂以后,会有一个加速过程 ...

大侠,我最近也有地方要选弹簧。那如果我选外径标准矩形弹簧,选外径和管壁一样的弹簧5、6条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太重载的弹簧也没用过,心里没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的仪器能承受的加速度有多大,从这个角度选择合适的缓冲方式即可。
使用弹性元件吸能, ...

一般的聚氨酯能吸收那么大的能量吗……

网友(点评):
在封闭的体积空间内,聚氨酯橡胶的抗压能力极大。但是如何设计合理的形状使其弹力达到理想的曲线(不一定是线性),则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式子里面的Q为泵的功率,v为仪器下降的速度,m为仪器的质量,
a为仪器下降的加速度,G为仪器的重力,k ...

还是自己解一下吧,这个里面把第一项Q/v 换成F,就是仪器顶部受到的压力,即F=P*S。
假设这个压力是恒定的,不考虑上面水的机械能。那个微分方程最后出来是:
手工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用adams算了一下,底下是位移,速度,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简单参考一下吧。
取的弹簧的刚度系数是2e5N/m。

网友:
1、仪器下降到下止位,弹簧被全部压缩时,计算弹簧内部的应变能,是否大于仪器的重力势能+恒水压作功;
2、仪器在下止位时,计算弹簧的最大出力,是否大于仪器的自重+水压面力。

简略计算过,橡胶弹簧不堪一击,金属螺旋弹簧的应变能,跟仪器的总能量也不是一个数量级。当然,前提是恒水压作功。

到这里,就需要弄清楚楼主设计这个结构的目地是什么了。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的很全面,我这个仪器是既有弹簧,也有橡胶棒,还搞了阻尼孔,但是上面的冲击力太大,设计空间又很有限,确实跟仪器的总能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目前看来只能在阻尼腔里再加一个弹簧,另外把原有弹簧再加粗。

网友(点评):
逍遥,你好,设计手册上只有弹簧的极限载荷,不知道螺旋弹簧的应变能从哪儿查出的呢,还是说选定个弹簧在根据刚度,长度计算的呢?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查书。如果弹簧在极限载荷内是线性的,那么用载荷*变形量/2,就是应变能。

网友(点评):
弹簧的应变能好像是 0.5*k*L^2,前辈,不知道记错没有~ k是刚度系数,L是伸长量

网友(点评):
一码事。kL刚好等于载荷。

网友:
楼主也是做石油机械的呀?在哪里

网友:
这个需要的缓冲能量太大,能否考虑在井底先放一定深度的水,使用液体缓冲呢?

网友(点评):
螺钉断裂之前,仪器底端距离井底也就两米的距离了,放水意义好像不太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图不认真,理会错大侠的意思了,对液压了解不是很多,当螺钉断裂后,压力肯定会变小,具体怎么变化,和 ...

一起下降过程中水压变化吗,仪器和井壁之间有没有摩擦,要算加速度还有到达井底的冲量,还有你选的弹簧的最大伸缩量

网友E:
如果下部的密封条件够的话,直接空气阻尼都可以起缓冲了,根本不需要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下部的密封条件够的话,直接空气阻尼都可以起缓冲了,根本不需要弹簧

没认真看贴,其实楼主在后面的补充中已经在考虑利用空气阻尼了,我认为这个方法最简单有效的

网友(点评):
仪器下面的筒子开始做了阻尼孔,貌似孔有点大没起到效果,最终还是把上面的弹簧给墩废了。正在找阻尼孔设计的资料,不知道仁兄有没有更实用的阻尼孔设计资料?

网友(点评):
这个阻尼孔比较讲究,大了不起作用,如果小了,上端的弹簧又不起作用了。我打算分两步,开始时让弹簧起作用,下降一段距离后,阻尼孔开始起主要作用。

网友(点评):
象你这种情况不需要开阻尼孔或者小于6mm的孔,孔主要起后期卸压的作用。但如果要装弹簧,那空气阻尼起不了作用的,你这种情况,仪器要落到离底部20mm以下的距离空气阻尼才会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解一下吧,这个里面把第一项Q/v 换成F,就是仪器顶部受到的压力,即F=P*S。
假设这个压力是恒 ...

这算是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吧,大侠可有这方面的入门资料?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入门资料,其实这个就是F=ma,二阶微分方程,如果学过控制,可能看到又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留言,你应该这么考虑这个问题,

1,假如压力是一个恒定压力,吊挂螺栓断裂以后,会有一个加速过程 ...

问大侠个题外话

你以前说过算轴的时候用到有限元模型,但是我现在只能根据弯矩图来计算受力的情况,然后根据已有数据决定应力集中情况。
如果形状比较复杂,或者没有现成的应力集中数据怎么办?

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用的有限元吗?

网友(点评):
一般技术,用材料力学就可以了,特殊的轴,载荷非常大,变速大,冲击大,截面变化大的,对特殊截面用有限元,不是所有轴都用有限元,那是画蛇添足,你可以对特殊截面采用有限元,其它不必

网友(点评):
好的,初步有理解了,还是要强化基础的计算。

网友:
水自身的重力应该很大,不能忽略。
弹簧要承受的力来自于螺栓断裂一瞬间失去支撑的力之和,重力和水的压力作用力转化为仪器加速度,不考虑损失,简单认为全部转接到弹簧上。
接下来算弹簧,需要注意用什么材料,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帮我看下这个算的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