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169材料气相沉积Cr后硬度应该在多少合适

楼主(2013-12-03):
我们有一个产品,GH4169锻棒,外径40mm,采用物理气相沉积Cr,镀层厚5um。采用HV100测量硬度为650左右,我看国外的文献能达到800~1000。不知道国产的物理气象沉积Cr的水平不行,还是工艺参数不对,能否处理到国外的800~1000的水平,望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A:
楼主,你讲的这个跟我公司的东西不一样呢!我们公司做的是气象沉积法沉积氮化铬,HV0.05是2000!耐磨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讲的这个跟我公司的东西不一样呢!我们公司做的是气象沉积法沉积氮化铬,HV0.05是2000!耐磨耐腐蚀 ...

因为有配对摩擦副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要求Cr,主要用它的耐磨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配对摩擦副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要求Cr,主要用它的耐磨特性。

看你这材料应该是高端应用呢!气象沉积CR和电镀硬铬这个有什么区别?电镀硬铬我了解到的HV0.05好象是到1000吧!你有邮箱没?我发点资料你看看!

网友(2024-04-02):
|谨_午发表于 12-03 12:05楼主,你讲的这个跟我公司的东西不一样呢!我们公司做的是气象沉积法沉积氮化铬,HV0.05是2000!耐磨耐腐蚀!!

你好,兄弟。问个问题,气相沉积可以做两次吗?即在已经做了气相沉积的零件表面上再进行一次气相沉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