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CTK6150VE型号的面板,及其宏指令

楼主(2013-12-03):
急求:CTK6150VE型号的面板,及其宏指令

网友A:
面板??还求宏指令??面板对应有很多不同的厂家,你一个型号根本找不到你想要的,不同系统之间有不同的宏指令,你用的又是什么系统?先说明情况才能找到好的答案

楼主:
法兰克系统,是用A类宏指令还是B类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还求宏指令??面板对应有很多不同的厂家,你一个型号根本找不到你想要的,不同系统之间有不同的宏 ...

法兰克系统的,是用A类宏指令,还是B类宏指令?!

网友(点评):
对于FANUC而言,B类=简体中文,A类=繁体中文,有些古老的机子可能不支持B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