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含义求解?

楼主(2013-12-03):
链轮P=5"/8,N=18T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好好看看书吧,表示节距5,  8分的,18齿,不对啊,节距没有5的饿

网友A:
应该是P=5/8",N=18T吧
节距5/8"(15.875mm),18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5/8",N=18T吧
节距5/8"(15.875mm),18齿

多谢!

网友(2015-05-11):
这时顺便复习一下英语多好啊:

P    节距 --- Pitch
N    数量 --- Number
T    齿   --- Teeth

然后再顺便复习一下:这些的英语全称?

H      高    ----
W     宽    ----
D      直径  ----
R      半径  ----
SPEC  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