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二次溢流阀?

楼主(2013-12-03):
溢流阀分为直动型和先导型,那一次溢流阀和二次溢流阀属于哪一类?它们是按功能命名的么?它们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请大侠们解惑!!

网友:
学习,等待大侠解答

网友A:
二次溢流阀也叫远控调压阀吧?也就是放在远处方便调压用的。一般先导溢流阀都有一个远程控制油口,不用的时候一般不在阀块开口,也就是堵死了。如果需要对液压系统的压力进行远程控制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远程控制孔引出一条液压管路,再用一个溢流阀来做先导阀,通过控制先导阀的压力,如果把溢流压力调节到低于液压站这边的溢流压力时,二次(也就是远程溢流阀)控制系统的压力了,当然,有二次就会有三次。还不明白的可以翻翻机械设计手册,我记得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溢流阀也叫远控调压阀吧?也就是放在远处方便调压用的。一般先导溢流阀都有一个远程控制油口,不用的时 ...

莫傲枫大侠你好!一次/二次溢流阀的符号和常规直动型溢流阀的符号一样么?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怎么没有发现一次/二次溢流阀的介绍啊。

网友(点评):
设计手册上说的是远程调压回路,符号就是用溢流阀来表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莫傲枫大侠你好!一次/二次溢流阀的符号和常规直动型溢流阀的符号一样么?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怎么没有发现一 ...

谢谢莫傲枫大侠,这下得好好翻翻手册了。

网友:
远程调控啊,就是所谓的二次溢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