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形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12-03):
现在有一个圆形零件,外圆为M28×1的螺纹,中间是φ15的通孔,零件厚度4mm。这个零件用什么加工好?
我的想法是拿一个棒料,车出外螺纹和孔,再截断。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圆锥孔怎么加工?比如一端φ20,另一端φ15,厚度2mm。

网友:
改螺纹 用标准料直接搞个孔可以么?

网友:
线切割 锥钻

网友A:
你太水你吧,你用一根圆管料,外圆内孔搞定切断就好了

网友B:
貌似很简单的~

网友C:
很简单的~

网友:
你说的办法按道理来讲可以但就怕最后切断后螺纹会不那么好进了,你先试试吧如果不行可以先把外圆上每隔4mm切一刀别切影响到螺纹就行,那样再车出螺纹我感觉好一点,虽然慢点但能保质保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水你吧,你用一根圆管料,外圆内孔搞定切断就好了

你提的方法和我的方法貌似没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简单的~

大侠,可否详细告知简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

这句话谁都会说,真心求帮助,这样的回复实在没多大意义

网友:
我还在学习中,不过4楼的建议应该还不错

网友:
楼主比较奢侈;
4mm厚的零件,棒料加工出品率太低了吧;
数控车床加工锥孔比较拿手;

网友:
批量?精度?

网友:
楼主,在回答你问题之前,问下你:工件材料是什么。厂子里的人工成本贵还是材料成本高?

网友:
你的答案不同,我给出的答案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可否详细告知简单方法?

看你是多少的量,自身设备怎么样?用普通车床还是数控车床,好多因素都能影响你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