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求2014Inventor序列号

楼主(2013-12-03):
   求2014Inventor序列号,产品密匙

网友:
http://students.autodesk.com.cn/page/products/inventor/download/自己注册然后就有序列号了

网友:
里面有序列号,还有注册机。

网友:
序列号:666-69696969
产品密钥:001F1

网友:
2014通用注册机就可以,
不知道什么版本
版本不同密钥不一样,208F1 Autodesk Inventor 2014
797F1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4
798F1 Autodesk Inventor OEM 2014
596F1 AutoCAD Inventor LT Suite 2014

网友:
可用序列号666-69696969, 667-98989898, 400-45454545 ,066-66666666
我安装的是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4,密钥是797F1

楼主:
激活的时候用哪种方式

楼主:
怎么没法激活呀,说无效呀

网友:
百度直接下个注册机吧,inventor好多版本都可以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