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如何实现视频中动作?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3-12-03):
(无正文)

网友:
4轴机械手。想仿啊?机构那么简单,还要问别人,看来你最好不要仿。哈哈。

网友A:
机构来说,这个算简单的结构了,关键控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构来说,这个算简单的结构了,关键控制系统。

就2个伺服,但是有连动,不过还好弄。哈哈。

网友:
咱们论坛牛人真多那

网友:
自己做模型,或。。。

网友B:
直线模组拼凑的三轴/四轴机械手,在钣金冲压行业非常普遍,目测应该是PLC控制,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模组拼凑的三轴/四轴机械手,在钣金冲压行业非常普遍,目测应该是PLC控制,比较简单。

非常感谢,因为我不是这个方向的,所以不是很了解,目前想模仿这个做一个类似的机械手,我想知道,次机构中各个轴的旋转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推力轴承吗?是如何与直线模组连接的,是直接用法兰盘连接在直线模组滑块上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因为我不是这个方向的,所以不是很了解,目前想模仿这个做一个类似的机械手,我想知道,次机构 ...

实现的机构有好几种,实际上看视频的话我看清楚到底选用了什么方式让其旋转,要看其负载能力了,小负载也许只要一个旋转气缸就够了,负载重点,要精度稍微好一点,就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连或者加齿轮等等。我建议如果你要做的话,让你要实现的动作,负载,精度、速度、成本等等先想好列出来再选择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机构有好几种,实际上看视频的话我看清楚到底选用了什么方式让其旋转,要看其负载能力了,小负载也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你好,我想再请教你一下,视频中与平台相接的部分的旋转应通过什么装置来实现(用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2015-06-10):
这个实现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