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1使用移动命令时一条线移动其他线也移动

楼主(2013-12-03):
如题, 使用移动命令时相交的直线也移动,请问是怎么搞啊 以前使用2006

网友:
做成块了?

网友:
看他们是不是一个整体啊 试试分解

网友:
你先看清楚在你选择移动的时候,你选择你那些对象

楼主:
不是块  2条线是单独画的  I  b$ S/ \# H(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