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动切断箔片带的装置

楼主(2013-12-03):
小弟最近想做个东西,需要设备能自动的切断传送中的箔片带,箔片厚0.2MM,宽度大概是1~2CM,切断装置的体积要求尽量小。不知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个好的想法啊?

网友A:
箔片是什么材质?切断长度为多少?精度要求多高?有图有真相!

网友B:
做个级进冲裁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级进冲裁模就行了

哦哦,我后来想了一下,我想用两根轴,一根上面挖个缺口(固定),另一根上面加一把切刀(可旋转),这样通过旋转切刀来切断刀片,您觉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箔片是什么材质?切断长度为多少?精度要求多高?有图有真相!

铝箔,切断长度不一定,精度要求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