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型号是Y100L-06,有什么办法固定电机?

楼主(2013-12-03):
电机的型号是Y100L-06,有什么办法固定电机?最好是上端, 电机与上面轴的距离可调整。

楼主:
意思就是,如何放置竖着的电机??是需要法兰盘连接电机,使电机悬空放置么?如郭是这样(必须悬空放置),怎么放,怎么连接到上壁。

网友A(2014-07-08):
偷了个图过来,就这样装应该可以吧,法兰式,2个螺栓

网友:
呵呵 你说的可调间距大不大? 如果不大的话可以用长螺栓的  螺栓头部焊到你那图的上端    电机法兰处用两个螺母把住  可以调节两个螺母位置来调节电机高度  不知能明白我的意思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了个图过来,就这样装应该可以吧,法兰式,2个螺栓

问一下,你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电机?我见过的都好大,最小的都需要我仔细点才能搬动,我食品机械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