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除了用手工,还有其它办法解决此处的毛刺吗?

楼主(2013-12-03):
       如图,一个轴颈,轴颈上有一半圆键槽,轴颈需要磨削。
       原来先磨轴颈后铣键槽,铣后需用锉刀去除毛刺,几乎100%伤及轴颈,不咋好。
       现在先铣键槽后磨轴颈,磨后还是有一个残留毛刺,很烦人,不弄不掉。
毛刺如附图,形式为从键槽边缘翻到键槽内,高度略低于轴颈表面,根部与轴颈丝连,用手指甲一“扒拉”(东北话,近似于弄)即可轻松将其弄掉。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此处毛刺的呢?不想用手工,想通过工艺方法解决。

毛刺03(毛刺被翻出来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13-12-19 20:21):
求大神指点,能从磨削工艺上想办法吗?

网友:
有时候是离不开手的,去毛刺也是工序中非常重要的。

网友:
既然想通过工艺方法,就是铣加工后槽内填入低熔点合金,磨加工后略微加热,低熔点合金化掉即可,得到锐边但无毛刺。合金可回收重复使用。

网友(点评):
好办法,这是做精品呀

网友A:
工艺方法一个:铣槽--槽内灌注低熔点合金---磨圆---局部微加热化掉合金即可(只是锐边但无毛刺)。

网友B:
不知道喷砂是否可以?

网友:
1、选择合适的刷子刷,顺着槽的方向刷。如果刷不掉,用刮刀先刮一下。
2、高级点的可以用高压水去毛刺。
3、还有个经济点的就是用振动去毛刺,但去完需要清洗。

网友:
以前不是一个化学去毛刺的文章吗?说是不损加工面。

网友:
手工去毛刺也是一道工序,用一段锯条小心的划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喷砂是否可以?

喷砂就完了,喷完是漂亮了,精度都没有了

网友C:
给磨床留得余量稍微加大一点,让毛刺的根部处于磨床尺寸之外~磨到位后毛刺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方法一个:铣槽--槽内灌注低熔点合金---磨圆---局部微加热化掉合金即可(只是锐边但无毛刺)。

小题大做的,太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你在什么设备上铣,如果成本问题不大的话,你可以铣后再倒个小角,然后再上磨床去磨。。

怎么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磨床留得余量稍微加大一点,让毛刺的根部处于磨床尺寸之外~磨到位后毛刺即掉!

没读懂“让毛刺的根部处于磨床尺寸之外~ ”这句话,希望大侠解释下

网友:
去毛刺确实头疼

网友:
现在市场有卖刮边器的即经济又非常实用,且刮头纯了还可以换的。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
手工不可免的,好多厂家都是有专人去毛刺的。

网友:
我们是做振动抛光机的  你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精度不会降低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干脆就不除

网友:
这毛刺就人工拿刮刀去吧,多省心啊。
我这有个阀体零件,45钢的,里面好多交叉孔 还都是精度孔,侧壁的,试过好多办法,到最后只能是自己拿个启动刻磨机去慢慢磨

网友:
我们用剐边器去毛刺,省事又省力!

网友(2014-03-05):
批量不是很大的话,手工我觉的还是最经济适用的方法。

网友:
用一种以色列的修边器就可以轻松解决你这种问题,经济实惠。

网友:
可用做一自动化装置,类似我以前做的一台火腿肠定位贴标机,只是将贴标头换成布轮(或其它抛光轮)即可!自动化程度高,不伤及工件表面,一人操作即可,也可与其它设备连线。

网友:
用车铣中心,在铣的时候加一道去毛刺的工艺!!

网友(2014-04-10):
喷砂可以。

网友(2014-07-08):
其实,就算没有翻进去的毛刺,你这个键槽边也应该倒钝的,不然割手,所以楼主可以用手持式磨光机,装一个圆锥形钨钢圆锉,在倒角的同时就把毛刺清除掉了

网友:
塞电木或弹性材质的东西试一下

网友:
CNC走3D线路倒角后再磨,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