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抛光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3-12-03):
我们现在做一个不锈钢抛光的设备,客户要求做到镜面
现在遇到两个瓶颈,
1.抛光轮补偿怎么做,
该轴用于补偿抛光轮与产品之间接触力稳定
2.抛光介质选择
我们现在一般都用布轮、麻轮或线轮加抛光蜡,你们有其他的抛光方式没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做的是手机外观面的抛光,要求很高的,大家看看iPhone就知道要求了

网友(2014-01-22):
帮顶,我也正碰到不锈钢的抛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做的是手机外观面的抛光,要求很高的,大家看看iPhone就知道要求了

你的要求比较高。我只需要镜光。

网友A(2016-06-06):
用自适应法兰解决

网友(2016-08-04):
机械手打磨手表。手表的弧度很大。用什么形式去抛

网友(2016-10-14):
引用 网友A:
用自适应法兰解决

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2016-12-17):
引用 网友A:
用自适应法兰解决

什麽是自適應法蘭,有資料嗎?

网友(2017-02-21):
抛光轮机构下面加一套丝杠滑块加步进的结构,可设置自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