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式

楼主(2013-12-03):
国内的机器人公司对机器人运动姿态的控制都用jacobian矩阵和jacobian逆矩阵做控制算法吗?

请指教

网友A:
这是目前应用最高最通用的算法吧,另外听过四元数,流形等,不是学控制的,具体就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目前应用最高最通用的算法吧,另外听过四元数,流形等,不是学控制的,具体就不了解了。

国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外呢

国外据我所知基本上也是,不过国外对于新的控制算法的探索要比国内更进步得多,而且控制系统底层的东西是绝对机密,国内也很难去了解,只能是通过看论文、交流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据我所知基本上也是,不过国外对于新的控制算法的探索要比国内更进步得多,而且控制系统底层的东西是 ...

那计算的话    是用工控机吗  还是用单片机   或者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计算的话    是用工控机吗  还是用单片机   或者PLC?

成熟的机器人控制都是会运动控制卡,PLC只能做简单的插补,单片机就更不用说了,实验室玩玩而已,而且运控卡也是掌握在老外手里,国内目前没有高端产品,只有中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熟的机器人控制都是会运动控制卡,PLC只能做简单的插补,单片机就更不用说了,实验室玩玩而已,而且运控 ...

这运动控制卡是指单独开发的计算运动学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运动控制卡是指单独开发的计算运动学的芯片?

是的,机器人专用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就大概了解了。控制系统比较好的还是国外,不过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机器人专用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就大概了解了。控制系统比较好的还是国外,不过都不便宜。

难道国内都是买国外的控制卡装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机器人专用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就大概了解了。控制系统比较好的还是国外,不过都不便宜。

我大概看了一下  上位机还是PC机?

网友(点评):
普通的PC控制如何能保证其实时性是另一个关键问题,从我目前知道的信息比较成熟的还是找鬼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计算的话    是用工控机吗  还是用单片机   或者PLC?

不大理解你的意思,如果是控制卡的话,厂家会把通用的一些机器人数学模型都弄好了,用户并不用去算什么,只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就行了,如杆长,减速比,电机什么的,更好一点就可以做一些补偿的参数,至于是什么样的算法,怎么算的,用户是看不到的。

网友(点评):
大概明白了 数学控制模型国内都不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国内都是买国外的控制卡装设备上。。。。。。

国内做机器人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自己抄或者设计本体,然后低端一点就买国内的控制系统,想要好一点就去买国外的控制系统,像KOBA、倍福等都是国内常用的控制系统。这样的好处是系统搭建快,研发周期短,但是就是缺少独特性,而且还要受制于老外咯。

网友(2014-02-15):
我们公司的用的是固高运动控制器,固高在国内属于中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