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零件表面怎么处理

楼主(2013-12-03):
谁知道线切割的零件表面处理方法!
一般线割的零件表面都很脏,很不美观,如果镀锌之类的还好,如果什么都不处理表面的东西很难去掉,大点还好可以上磨床磨,小的工件我们一般是手磨机磨一下,表面不平,很难看。也试着用酸(稀硫酸)洗过,结果零件变得有点黑。听说用稀盐酸洗可以,不过没试过。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了

网友A:
用柴油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柴油洗

试过了的,洗不掉。

网友:
用布砂轮打磨一遍看

网友:
酸洗会破坏精度,一般用柴油洗下就行。表面线切割条纹也不难看呀。

网友:
用汽油刷,能洗干净

网友:
见过磨具厂里线割后抛光!就会很好看了!但成本高

网友:
一半黑的那些柴油可以洗掉的

网友:
线切割面,一般情况下需要抛光的,抛光的方法很多种(磨床、砂纸、抛光机等等)。

网友:
喷砂,喷玻璃珠,打磨,抛光,不一样的,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采用不同的表面处理方法

网友:
柴油清洗足够,觉得还不够美观可以用砂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