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是个什么作用的液压系统

楼主(2013-12-03):
这个系统中的压力继电器起什么作用,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要知道这个压力开关的作用,要看电气原理图。压力开关只负责输出一个电压或电流信号,这个电信号可以
1,直接作用在电气执行元件上
2,输送到PLC,经过PLC运算后再输出到电气执行元件上
3,接通其它电气系统的回路
比较灵活。

网友:
            普通的定量系统,接一个电磁溢流阀(常开),就是电磁阀不工作时卸荷。压力继电器是发讯用的,达到设定的压力后微动开关动作,将发出一个开关信号给其它电气元件。

网友(点评):
很准确,很全面。

网友(点评):
不太了解阀,请教?二位阀失电时,溢流阀控制口不通油箱,此时有溢流,得电液压油直接从控制口回油箱了?

网友(点评):
建议你看看书,把阀的工作原理弄明白。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还是搞不太懂啊

网友:
2和3组成一个卸荷阀使用,在系统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的设定值的时候,压力继电器发讯号给2,让油路卸荷。这个图在液压系统教材中有,楼主可以找本看看。

网友:
3楼,听涛说的比较详细,压力传感器的讯号要看具体给那边的,图上没反应

网友:
电磁阀控制是否卸荷的一个调压油路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1是压力继电器,2是溢流阀,3是电磁阀,3得电,系统才能建立压力,3失电,系统卸荷,压力继电器1控制电磁阀的得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