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形壳体上带螺纹应力分析

楼主(2013-12-03):
   有一个薄壁圆柱形壳体,在上面攻三个螺纹孔,不攻穿,现在的问题,是在攻孔的时候,在那一小片区域,是否会造成变形,导致内壁塌陷。还有就是如果拧紧螺纹的时候是否会造成内壁塌陷。最好是能给出带有变量的公式 ,谢谢 急用

网友A:
无数据无图很少有人搭理的,建议楼主上图

网友B:
问题是有多薄?材料是什么?表面硬度多少?

网友:
用尼龙之类的做一个涨套,放在要攻丝部位的里面,从里面顶住壳体,提供支持。

网友C:
你这样说,有可能本身这工件的设计就不太合理。变形与否,与厚度,材质,螺孔直径,螺距都有关联。你要有详细,才能分析。

网友D:
楼上讲得有理,你若轻载,也不必详细计算,你若重载,设计便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数据无图很少有人搭理的,建议楼主上图

恩恩,关键是手里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有多薄?材料是什么?表面硬度多少?

是 这样,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计算壳体应该取多厚,,,材料,硬度,攻多深,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说,有可能本身这工件的设计就不太合理。变形与否,与厚度,材质,螺孔直径,螺距都有关联。你要有详 ...

恩,就是因为 都没有详细 才要计算去确定啊,,,,我们就是想厚度=(螺距,材质...等等)这样的一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讲得有理,你若轻载,也不必详细计算,你若重载,设计便不合理。

恩,是这样,在我们这里,如果变形是0.1mm都是算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