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镀铬或者镀锌的疑问

楼主(2013-12-03):
表面镀铬或者镀锌,会对尺寸有影响,特别是那种有配合关系的尺寸。那大家设计那些配合尺寸时,是否会考虑到镀层的厚度?
会不会考虑到厚度而对公差进行特别处理?
会不会在技术要求处写上镀层厚度什么的?
或者写上镀厚尺寸?

网友:
我标注会想到,可是一般不会说明,我的标注尺寸说明的最终是我的要求,你超出了那就是你不合格。极端一点,我花钱了,要的是OK品。
但是自己心里要有谱,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楼主:
这样就有问题了,我不知道你公司是怎么质检,像我公司,都是机加工出来以后,质检,然后合格了再拿去表面处理。。所以显然处理前是合格,回来就会大了。。。

网友:
图纸上需要注镀层尺寸,比如镀硬铬,t=0.02~0.05mm,HV>700。

图上标注的配合尺寸都是最终尺寸,它包含了镀层厚度。

精度有点高的配合尺寸,镀层区域通常在镀后再磨到图注公差范围内。

加工时需要考虑镀层厚度,留出余量。

网友A:
还是学学我吧。如果是外发加工,别图便宜,总换加工厂。

第一次相互有了误解,下次,人家就知道你的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学学我吧。如果是外发加工,别图便宜,总换加工厂。

第一次相互有了误解,下次,人家就知道你的习惯 ...

外发倒没问题,问题是自产的
流程不一样,所以才导致那种问题

网友:
一般我都是在技术要求里写明图示尺寸为表面处理后尺寸

网友:
尺寸应是所有加工处理后的尺寸

网友:
最好要求一下镀层厚度,方便控制。对于镀铬的精加工面,一般镀铬后还要磨一下,镀层只磨掉一点,这样既满足了硬度和公差要求表面也很好看,稍微增加了点成本。就看工艺怎么来编排了。

网友:
你是设计还是工艺啊?

YIF
做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