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圆弧螺纹,帮朋友编写的,真难车

楼主(2013-12-03):
送料筒,帮朋友编写的,真难车,分层加工,圆弧底实际与图纸有出入,好在只是光滑过渡就行,三头也可以分夹三次来车。

网友:
用啥刀做的

网友(点评):
尖刀车,编程是用35度刀,实际加工60度 无法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向行中大侠学习了,提个个人看法,分层的轮廓不是很理想,会导至下一层轮廓余量不匀。只是个人看法,望修正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提醒,的确有这现象。上次还没分层,吓得朋友要死。材料还是Cr12,这次是按照他意思编的

网友(2014-03-24):
请教 用尖刀加工锯齿螺纹的自动编程方法!!!!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中,。,。。,,。,,,,,期待大侠们指教

网友:
好难车的零件

网友:
很好的思路,看后很有启发,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编程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软件哪 里的了

网友:
话说多头螺纹不需要多次装夹,例如两头螺纹,起刀点在Z方向上相差半个螺距即可

网友:
能共享一下这个绘图软件吗?

网友(点评):
只是一个看刀路软件

网友(2014-06-28):
老大你的圆弧螺纹怎么用MASTERCAM生成的呀,

网友:
多头螺纹为什么多次装夹,  不是加个头数 L 就可以了么

网友(2015-11-22):
这个程序的图没看懂,绿色的是刀路?

网友:
我觉的应该先用中间刀粗车,在用圆弧刀精车,就是长了,怕刀震,
这就有点像滚珠丝杆的母,不知道对不,个人看法,

网友(2015-12-24):
程序太复杂
一个宏程序可以省很多
尖刀车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