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诉我伞齿模数怎么算

楼主(2013-12-03):
求大神告诉我伞齿模数怎么算,详细一点的哈,谢了

网友:
我公司一个产品有用到的 你提醒了我要去学习一下 哥们 和我一块百度吧 遇到了实质性的难题再来请假各位大侠

网友:
锥齿轮的大端参数为标准值。正确啮合条件为:两齿轮大端模数和压力角分别相同。

网友:
看看机械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