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气缸,无论亚德客还是SMC的都容易损坏!

楼主(2013-12-03):
公司设计的上下料的机构一般会用到手指气缸,目前用得多的是180度开的,内部是用槽轮(?)的手指气缸。无论是亚德客的还是SMC的,发现都很容易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由于手指气缸方便实现取料,所以用得多,现在却受到限制了。

网友A:
气动手爪、真空吸盘、气囊都是常见的取料方式,如果普通手爪寿命太短,试试高品质的吧!顺便问一句,你觉得一个好的气动手爪多少能够承受?总不能贪便宜然后又抱怨质量差。

YIF
请推荐比SMC和亚德客好的牌子让我试试。我接触少。。还真不知道有比他们好的。。。

网友(点评):
气爪用近藤的比较好

网友(点评):
Festo 不够用了再说吧,我推荐的怕价格会是问题。

网友(点评):
高仿SMC,淘宝大把

网友B:
我是能不用就不用,一样的钱,还是自己设计的结实耐用。

网友(点评):
大神自己设计的气动手指?

网友(点评):
不是造气动手指,而是造与上部联动的爪子。。。

网友:
加节流阀降低开合速度,可以增加使用寿命

网友:
费斯托吧,就是价格比较高,效费比不定好。

网友C:
我的也是,曾经使用气夹上料,用的时间长啦夹子容易晃动,可能是中国这边的产品质量是比较差~~

网友:
festo世界第一

网友:
我也在用其实吧我觉得在这个东西普通级别的价位1000以内的都不可能有多长就的使用寿命,这东西就是个易损品质要做到定期更换定期检查与上牛油就能达到其使用效果。smc的假如寿命是6个月我另可选择价格是他1/4的国产普通气缸。原因有以下几点配件好买价格便宜方便做库存,东西不贵买起来方便老板看了也舒服。其实用寿面不见得比smc的差多少,我目前用的南京产的星辰气缸其寿命基本上与亚达克的相差不超过百分之10价格却是他的一半是smc的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手爪、真空吸盘、气囊都是常见的取料方式,如果普通手爪寿命太短,试试高品质的吧!顺便问一句,你觉得 ...

我推荐用GIMATIC的气爪,价格还可以,做的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曾经使用气夹上料,用的时间长啦夹子容易晃动,可能是中国这边的产品质量是比较差~~

用GIMATIC 的爪子,我用的感觉饿就很不错呢,价格还可以接受吧,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我之前也用过,之后就不用了就换牌子了用GIMATIC 了,挺不错的,

网友:
爪子不好用的原因是什么?Festo的气爪如果和SMC,亚德客的原理一样,也一样容易坏的呀

网友:
以我的见解就是自己做夹子,  绝对的坚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手爪、真空吸盘、气囊都是常见的取料方式,如果普通手爪寿命太短,试试高品质的吧!顺便问一句,你觉得 ...

其实手指的原理都一样。那不同牌子的区别在哪?感觉假如找不到核心关键,换牌子也仍然存在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能不用就不用,一样的钱,还是自己设计的结实耐用。

自己设计固然好,但是成本上面不一定比成熟的、成系列的持平。而且加工周期什么的也没有优势吧?

网友(点评):
客户说要一个月拿出机器,我是从来都不敢答应。咱们是做非标设备的,一个月,怎么算都不够用。。。

网友:
按照国内的加工成本,配合合适的热处理工艺,成熟的设计的确会比买回来的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固然好,但是成本上面不一定比成熟的、成系列的持平。而且加工周期什么的也没有优势吧?

是的,所以能保证质量和功能的前提下,当然考虑买标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手指的原理都一样。那不同牌子的区别在哪?感觉假如找不到核心关键,换牌子也仍然存在这问题

原理各品牌当然都差不多,主要是几个关键配件的选材,贴张图供参考:

资料中明确提到使用寿命:10 million minimum 最低一千万次使用寿命,包括密封及弹簧组件。
按4秒一个工作循环24小时工作计算(不算慢吧?),15*60*24*365=7884000,绰绰有余。
问题是,你会舍得花钱买吗?

YIF
了解
我推荐的气缸品牌,资料中明确标明使用寿命。别说SMC,Festo都不见得会标。
YIF
说起来,SMC的样本没给寿命指标?

网友:
有时候明明有标准件却不采用,两个原因,一个是尺寸不适合自己的设计(非标设备),二个是怕质量和寿命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冒牌货太多,品牌产品订货时间又太长。

网友:
看到了一个好的耐用的,谢谢大家,真心希望产品做的经久耐用

网友:
可能是中国这边的产品质量是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