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警消除不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12-04):
EX1000.EMG STOP OR OVER TRAVEL     这个报警消除不了是怎么回事啊?

系统是FANUC series oi mate-MD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急停开关坏了,没按着急停的。

网友:
硬限位超程

网友:
先检查那根轴超程,然后调至手动或者手轮状态。按住液压+复位按钮同时往超程反向走动。

网友:
是不是超频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