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计算中为什么选用锥面轴?换成直轴不是更好计算吗?

楼主(2013-12-04):
如题,角接触计算中为什么选用锥面轴?换成直轴不是更好计算吗?求大侠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是考虑轴肩不能大于轴承内圈原因

楼主:
出自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第5版)第2册 第11.3节

楼主:
踩踩求高人指点!!

网友:
记得看过,好像手册有个计算例题,也是这样表达不知是机工版还是化工版了。图是这样画,但他所写的轴径都是R,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是方使表达吧,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