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630铣刀加工问题

楼主(2013-12-04):
  产品材质 不锈钢630     刀具 10.0钨钢平底4刃     加工  长60MM   宽80MM  深 4.5MM   的一个腔形
   现在加工参数    每刀Z方向0.2    S  2000     F   2400     只能加工8件   各位有加工过相同产品和材
质的请指点一下加工方法  和刀具品牌.

网友A:
ap0.2 S2000 F2400,明显参数有问题,切深太小,进给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0.2 S2000 F2400,明显参数有问题,切深太小,进给太快。

请大侠给个加工参数
和建议

网友:
用R0.5牛鼻刀,S1500 F250 一刀2.5试试看。

网友:
用Φ50的直角飞刀干应该快吧,另Φ25的波刃刀开粗也应该也成,为什么用Φ10的立铣刀呢,另630属于沉淀性不锈钢,切削力比304要大不少,进给明显有点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