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螺纹铁销出不来怎么办?

楼主(2013-12-04):
内螺纹,螺距1.8,深1.5,现在用数控螺纹刀片,5刀,铁销出不来,刀片太费!敢问哪位高人有高招!

楼主:
螺纹是直螺纹,60度

网友:
你是每寸14牙的U螺纹吧。
1)5刀太少,根据推荐刀数来吧,具体几刀得查刀具样本。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得翻倍8~10刀的样子。
2)有条件的话用内冷刀杆。
3)改变进刀方向,用侧向进刀,让铁屑往里走。

楼主:
转速 多少合适?20#钢

楼主:
8-10刀,效率太慢呀

网友:
         把刀杆档削的部位干掉。

网友:
找一下刀具供应商,应该是刀具排削沟及角度问题;

网友:
别买垃圾刀杆,起码台湾的刀杆。25的孔了还不好出屑我M18X1.5的内螺纹都能车的(还是304不锈钢的材料),再小就只能手磨刀了。一个刀尖90打底,工况好的话能到180~200件

网友:
大哥!我这304还要车M12x1.75内螺纹呢

网友(点评):
小直径的为什么不用丝锥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