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3-12-04):
两齿轮外啮合传动声音很大,用手转动传动轴时发现,在转动3/4圈以内时,可以感觉到两齿轮齿面有间隙,但在剩余1/4圈的时候就没有间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人指点,该如何让避免此种情况发生?

网友:
径跳超差,,,,,,

网友:
轴是歪的,或者,安装孔不在中心

网友:
是孔轴配合的间隙问题或者是轴的直线度问题

网友:
检查中心距和齿圈跳动!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齿轮制造问题就是安装有问题 像是废话

网友:
是不是安装孔不在中心啊?还是齿轮径向跳动太差了?

楼主:
这么说应该还是齿轮的加工问题了,若是安装齿轮的两条传动轴中心不平行的话,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网友:
齿轮的同心度差造成的。最简单的办法,还是把齿轮换套好的。如果没有,也有办法,但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是单机吗,要是成批的就好办

网友:
还可能是轴承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
齿轮表面有问题了

网友:
安装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