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怎么加工?怎么选择刀具?如图

楼主(2013-12-04):
这个应该怎样选择刀具
 怎么排工艺
 怎么编程序
 请大侠们帮忙 谢谢!图附件

(1) 以小批量生产条件编程。
(2) 不准用砂布及锉刀等修饰表面。
(3) 未注倒角1×45o,锐角倒钝0.2×45°。
(4) 未注公差尺寸按 GB1804-M
(5) 端面允许打中心孔。
(6) 毛坯尺寸:(φ55×150)。
(7) 材料:45#,调质处理HRC 26~36

网友:
数控车吧,不过这么多公差有必要吗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某年数车大赛比武的实作试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某年数车大赛比武的实作试题

嗯嗯  是的

网友:
45钢,这个硬度正好适合机加工,精度应该没多大问题;
数控车床,最多两道工序;

网友:
这和机床厂的试切标准件差不多

网友:
数车没问题吧。

网友:
数控车没问题,关键在与编程。

网友B:
用数控车,根据系统不一样指令会有所不同。
1、装夹胚料,车夹位ø32长度30。
2、夹夹位,车端面打中心孔。粗车两圆弧、斜面、外圆。
3、粗、精车、槽。精车两圆弧面,斜面、外圆。
4.倒斜面上槽的角。并钻ø26底孔。粗精车内孔。
5、掉头装夹ø外圆处。大表校正工件。
6.车端面,保证总长。粗精车螺纹外径。
7、车螺纹。
搞定。。
刀具。1.中心钻2.93度外圆车刀。3.35度菱形车刀。4.切槽刀。5.ø26麻花钻。6内孔车刀。7螺纹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控车,根据系统不一样指令会有所不同。
1、装夹胚料,车夹位ø32长度30。
2、夹夹位,车端面打 ...

非常感谢大侠排的工艺  本人主要是那2圆弧不知道怎么编程序  希望大侠帮一下忙  编个精车圆弧的程序 FANUC系统 先谢谢了 !!

网友(点评):
不要指望 什么都是别人直接答案。自己去思考。可以把你写的程序发出来。让给大家帮你修正。

网友(2014-02-16):
这个零件设计很奇怪,好像不是实际工件,有点像学校学生考题。

有职业学校老师出题的味道。
不合常理。

网友:
数车没问题吧

网友:
FANUC系统  宏程序

网友:
先普车车毛刀,在数控金车

网友:
可以编程。

网友:
呵呵,让我手动编程还真有点麻烦,不过用软件的话5分钟吧。。。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靠.这跟我书上的一个说明题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