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抛光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3-12-04):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抛光问题还没解决好
请教各位如何抛光能够达到好的效果
下面两个图片第一张是精磨之后的效果
第二张是用抛光带抛光后的效果,大家看看吧

补充内容 (2013-12-4 17:42):
小外圆部分,材料是40Cr,经过高频处理,硬度在50-60HRC,图纸要求该部位粗糙度要求为ra0.4而且要求抛光处理

网友:
我有在医疗器械学工的经历,虽然那加工的是手术刀、剪、钳之类,但我觉得是大同小异吧,他们的加工手段是轮加抛光膏,你抛光带上是不是可以加点抛光膏啊,瞎琢磨的不仿一试。

网友A:
还是说一下,什么材料,热处理硬度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一下,什么材料,热处理硬度什么的吧

材料是40Cr,经过高频处理,硬度在50-60HRC,图纸要求该部位粗糙度要求为ra0.4而且要求抛光处理

网友:
感觉好像硬度不够,是不是高频的硬化层较少,磨掉了?硬度不够了
要求的是光洁度,测量或者比对一下,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要求镜面的话,就要换别的材料了

网友:
用仪器测下,到底是多少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网卡了吧

网友:
你可以尝试尝试外圆滚压刀,我们这里35CRMO就用过滚压

网友:
试试金刚石砂轮,专门抛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