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筑炉机 能带动多重的东西振动?

楼主(2013-12-04):
电动筑炉机  激振力200kg 能带动多重的东西振动

  额定电压    380A
  额定功率    250W
  电源频率    50HZ
  转    速    2840r/min
  激 振 力     200kg/F

网友:
这个是倒实用的,不是要带动某些东西,主要用于倒打料,电炉,高炉都用,只是倒打的耐火材料有区别,具体用多大的倒打力,操作规程有说明,

你想带一个东西激振,要用振动筛那种振动器,

网友:
你这个说法太笼统了。
物体要在宏观上产生震动,必须要使被震动物体有大的变形或者位移,而不是单纯的带动多重的东西。
比如说你让固定着的薄板震动(发生变形)与让一个活动的平板或块(发生位移)他们的算法迥然不同。

变形震动我不会算,需要弹性力学的知识。后者就容易多了,理论力学的知识就能搞定。
首先算偏心轴的向心力f=m*r*ω^2,偏心轴转动到最高点后抬起平板,由力平衡得出推力F=f+mg。
当然还要算上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