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机器人的齿轮传动的疑问?

楼主(2013-12-04):
工业机器人的齿轮传动是不是不起到减速作用而是最终由减速机减速?哪位大侠能指点下

例如这个

网友:
你看的这个是KUKA的宣传片吧!貌似机器人用的都是RV减速器,谐波减速器之类的体积小减速比大的减速器。这张图片中的齿轮估计主要是用来传动吧!

网友A:
楼主是在KUKA宣传片中的截图,轮齿的作用有减速跟传动扭矩,目前的机器人当中,绝大多数的机器人都是用减速机来减速增大扭矩,因为齿轮的间隙很难控制,靠得太远间隙太大,靠得太近会挤压发热,目前我只知道FANUC跟KUKA的机器人有用到齿轮传动或减速机,国内成熟机器人未曾见过。目前减速机仍是主流。机器人上的减速机绝大多数都是用RV及谐波减速机,目前被外国垄断,为机器人最高成本的零部件。

网友:
同楼上,目前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在RV减速器方面精度和强度上都不是很理想,很多被日本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KUKA宣传片中的截图,轮齿的作用有减速跟传动扭矩,目前的机器人当中,绝大多数的机器人都是用减速 ...

如果是作为传动的话,那所有的传动的齿轮都要一样大小吧?

网友:
这个只负责传递动力,减速就这个两级结构也减不了多少啊。减速器的减速比要大很多。

网友(2016-12-05):
只是用来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