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福线,我车的作品

楼主(2013-12-04):
我在沈阳数控车床CAK5085齿轮档(主轴双主轴速电机)上改装旋风车蜗杆

网友(点评):
真是不错,分享下刀图吧

网友:
哇哦,好漂亮的线管哇,就是这个个头跟孔无语哇

网友:
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
这个来福线是用来干什么的?只是为了保证传动精度吗?

网友(点评):
木仓管里面必须有的东西

网友A:
膛线加工

1、弹膛加工的要求和安排
弹膛是狗尾端与膛线在一根轴线上的四个锥体,是容纳弹壳,弹丸、承受高压、高温及耐腐、耐磨的重要工作部分,它的质量的好坏影响射击精度和和使用寿命。因此,对弹膛的几何形状、精度、光洁度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狗管弹膛加工由弹膛的粗加工、精加工和手工光整三个工序(电解抛光可代替手工光整)来完成。
弹膛各个锥体必须与线膛中心同心,因此弹膛加工必须以狗膛的表面为基准。基准面越精确,弹膛各锥体对狗膛的同心偏差便越小,所以弹膛的精加工必须在线膛光加工后来进行,弹膛电解加工在镀铬工序前和在机械加工各工序的最后完成。
弹膛粗加工是以狗膛表面作为基准,粗铰弹膛的工序通常排在粗铰狗膛后和热处理前进行加工,以除去弹膛过多的余量,获得狗管弹必要的硬度。
弹膛的精加工是在线膛尾端加工并以此端面为基准进行的,以获得弹膛各锥体准确的深度尺寸精度。弹膛加工是以准确的线膛表面作基准,使各锥体对线膛同心度偏差小,狗管外表面的加工是以弹膛表面定位,以保证外圆对弹膛的同心度。
完成弹膛加工的主要条件是,必须使狗管或刀具非刚性的固定,并且在刀具上装有定位器,一方面使狗管和刀具在它们轴心不重合时,可以稍微移动一下,以保证刀具的定位杆进入狗膛,避免铰刀弯曲或擦伤狗管线膛。为了获得弹膛各表面良好的光洁度,加工时的润滑冷却剂是很重要的,可采用亚麻油(75%)和锭子油(25%)的混合剂或机油—肥皂—石蜡乳剂成纯亚麻子油为佳,亦可采用植物油。
最后用木质心轴上卷砂布及研磨粉抛光弹膛使其达到工艺要求的光洁度。
2、弹膛加工中常见的缺陷
弹膛表面经常有多角形、环形刀痕、砂布纹、班点以及弹膛形状变形等缺陷,严重地影响了电解抛光和最后砂光及研磨抛光的质量,其产生原因主要是在铰削时不平稳,产生振动。它影响到弹膛表面质量。膛形误差和铰刀的寿命。振动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研磨弹膛铰刀的刃磨不均匀和铰削不均匀等原因引起的振动;另一种是由于铰刀太锋利,后角过大,嵌制力不够而引起的振动。因此要求在精铰弹膛时,应提高研磨弹膛铰刀的质量,注意操作方法。
弹膛表面的环形型刀纹,主要是由于弹膛铰刀不锋利所引起。
铰刀不锋利一般分为四种情况:A、是由于碳化物偏析过高,在铰削时掉刃(通常的叫缺口)而产生刀瘤。在铰削中,刀瘤时生时无,长出与消失的矛盾运动贯穿在铰削弹膛整个过程中。B、是因热处理不当,硬度偏低或刃磨时操作不当造成刃口回火硬度降低。加之进刀量过大产生了刀瘤,与弹膛表面强烈摩擦,造成环形刀纹,C、是狗管材料组织不均或杂质影响而形成环形型刀纹。D、是操作不当所引起环形刀纹等。
一般要求制造弹膛铰刀材料质碳化物偏析在三级以内,若过高时,可用铸造的方法降低碳化物偏析。应提高热处理质量和严格控制淬火温度与时间,使淬火组织与硬度达到要求。
弹膛形状发生变形影响弹膛的几何精度,其产生原因有三种,一是由于精铰弹膛时,表面光洁度差,以致电解抛光不能消除,或者电解时产生的点子、烧伤、黑疤等缺陷在砂光和研磨抛光时不易消除。为了消除这此缺陷而过分地进行砂光和研磨抛光饰,会引起弹膛变形或超出公差。二是在砂光、抛光时采用砂布较粗,抛光剂粒度不纯,或有机械杂质等影响。三是抛光弹膛时,操作不良所引起,要求在精铰弹膛和电解抛光时应保证弹膛表面光洁度和几何形状,避免过分抛光修饰弹膛,引起超差变形。

五、狗膛校直
狗管的校直与狗管毛坯校直一样。对于狗管机械加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热处理之后,电解抛光内膛之前,或在挤压膛线之后精加工膛线之前等,都分别对狗管进行校直。校直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成狗的射击精度。
校直工序安插在加工过程中进行直到成狗验收为止。校直的方法是目测狗膛的弯曲度,在狗管外圆的弯处加压力,使金属产生弹性变形和永久变形,以达到校直目的。
校直的方法是用阴影三角形法。所谓阴影三角形法,就是当狗膛对着有掩板的光源时,如果狗膛是直的,它的阴影是一等腰三角形,否则就不是等腰三角形,而是随各种不同的弯曲出现各种相应的阴影(参阅狗管质量检验一节)。

六、狗口加工
就成狗来说,影响射击精度的因素很多,但狗口60°锥面与线膛不同心是影响射精度的主要因素,因此注意狗口形状端面对狗膛中心线的垂直度,并须正确地加工狗口形状和斜面。狗口形状不正确和单面的切去金属,会影响弹丸由膛口飞出时方向的正确性。为了达到此要求,应以狗管及刀具的轴线严格重合的方法,即按线膛实际尺寸选择定位杆,来达到加工狗口斜面的精度要求。但应注意不在因导向杆插入线膛而将线膛擦伤。

七、狗管内膛及弹膛电解抛光
目前已广泛地将电解加工应用于狗管内膛和弹膛加,以代替机械加工,它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而且保证了质量,节省了生产消耗,电解加工线膛和弹膛是利用电化学的方法,以工件为阳极,黄铜杆为阴极(阴极杆光洁度要求▽▽▽9以上,阳极和阴极之间隙通常为0.2~1.0毫米),通过电解作用在工件表面上析出一定量的金属层以代替金属切削加工(图3-1-7)。
电解加工内膛时应注意工艺参数,对工序相互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以及工艺路线的合理性等,都要做到胸中有数。
狗管膛线在挤压前,应具有符合尺寸精度和光洁度要求的内膛。电解加工内膛就是用以代替挤压膛线前的金属切削加工内膛(热处理后两次精铰)工序。
1、电解加工内膛工艺路线
电解加工内膛的工艺路线是钻深孔——铰深孔——粗车外圆——粗扩弹膛——热处理——化学去铅校直——去油——内膛分组——电解加工内膛——清洗——烘干——防锈。
2、电解加工内膛工艺参数
从生产实践可知,电解加工内膛的工艺参数通常采用:
电流为:  1600~1800安;
电流密度:  15安/毫米2;
电压为:  10~12伏;
电解液压力为: 10~15公斤/厘米2;
电解液浓度为: 10~12%,盐水溶液(以重量百分比计);
电解温度:  25~30℃。
加工零件需要时间约为32秒,阴极的结构如图3-1-8所示。
3、电解加工内膛中易产生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①、内膛呈锥度状:这对挤压线膛的光洁度是很不利的,因此在电解内膛中应尽量将内膛锥度缩小到最低限度。若误差在0.05毫米范围内对内膛质量影响不大。
锥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出液口堵塞或出液口总面积不够,导致出液端电解液温度比进液端高,因而导电率强,加工内膛的进液端孔小于出液端。
流速过低,导致出液端流速大于进液端,造成出液端孔径小于进液端,因此,生产中可增大电解液的流速和清除出液口的堵塞或适当调整出液口的总面积来改变锥度的大小,或者在加工一半时间以后采用换向通液的加工方法来解决。
②、内膛呈椭圆形:内膛呈椭圆形时会产生阴线挤不完整等缺陷。
椭圆形产生的原因是:阴极与内膛不同心,内膛弯曲或阴极不直所致,在电解加工中应注意操作以及阴极和内膛应及时校直。
③、内膛烧伤是由于阴极与阳极碰合而产生断路所致。造成断路的因素一般是电解液中有金属杂质,或阴极弯曲,内膛弯曲,或者上罩没有装到位以及阴极没有拉直等。应加强电解液的过滤,保持阴极和内膛的直度。
④、内膛黑疤,一般情况是由于电解液流速过低,压力过小,阴极上电解物堆积过多而产生的。在电解时,应提高电解液的流速,并经常用稀盐酸清洗阴极,以预防或消除内膛黑疤产生。
⑤、内膛产生小突起是由于内膛表面去铅不良,有锈迹,或者电解液中有铁锈等杂质所引起的,因此应加强去铅和去锈工作,并保持电解液的清洁和经常进行过滤工作。
⑥、纵向条纹通常是由于电解液中Fe(OH),沉淀物含量过多,电解液流速过低,或者是狗管材料中有非金属夹杂物所造成的,在电解加工中,可采用提高电解液的流速,或更换新的电解液,降低电解液浓度来防止和消除纵向条纹。狗管材料的非金属夹杂物所产生的纵向条纹,只能采用铅条擦拭可切削拉光等加工方法修复。
电解加工内膛时应特别注意加工前的去油、除锈,应在10~15%稀盐酸溶液中浸泡一段时间。加工后的清洗防锈等工作,对内膛表面质量也有很大影响。
4、电解加工弹膛
狗管弹膛的电解加工应用于精加工弹膛工序,用以用以代替手工精铰弹膛工序,不但减轻了笨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产生率,降低了成本。
①、弹膛电解加工的阴极结构如图3-1-9所示。
②、电解弹膛的工艺参数:
电流:  150~200安
电解液浓度: 6~7%食盐水(以重量百分比计)
电压:  10伏
电解电液温度: 40℃以下
电解液压力: 10~15公斤/厘米2
电解时间:  20秒左右
③、电解弹膛中常见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其常见的缺陷及产生的原因如下:
电解弹膛中常见的缺陷有纵向条纹、椭圆、局部烧伤或点子,其产生原因与电解内膛的情况大致相同,其不同点有:
①、局部烧伤:由于电解液不清洁或短路所造成。
②、椭圆:因内膛尺寸制成大,公差螺纹外径变小,阳极定位不同心而产生。
③、点子:由于抛光前去油不良,抛光后清洗不彻底而腐蚀产生。另外在电解弹膛中应经常检查阴极上的绝缘定位杆,如有破裂将会烧坏线膛造成成批废品。
④、黑疤:因锈蚀,加工光洁度低,电解液压力小所造成,将电解液压力提高至15在气压以上可大提高弹膛质量,有效地解决黑疤问题。

5、化学去铅
狗管铅炉火后,经硝炉全身回火,残铅或氧化铅去不净对机械拉光内膛影响不大,但液压抛光后,内膛产生突班,甚至短路烧伤,造成工具及产品报废。经生产实践可知,在淬火后液压抛光前增加化学去铅工序,上述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表3-1-1化学去铅工艺
序号 工步名称 设备 溶液成分 浓度(克/升) 温度℃ 时间(分钟) 分析及更换周期 备注
1 装架
2 去铅 衬铅槽  450~550 80~130 60~80 30~40 2~3天分析一次
3 清洗 铁槽 流动水  室温 洗净
4 酸洗 衬铅槽 盐酸  室温 3~5  根据内膛脏污程度时间可适当增减
5 冲洗 铁槽 压力水  室温 冲净
6 中和 铁槽 Na2Co2 30~50 60~80 1~3
7 检验 抽20%用板纱拉净内膛检验是否铅及锈蚀杂质等
8 油 铁槽 2~3#锭子油  105~110 1~3

八、其他方面
产生实践证明,挤丝机顶杆和挤丝冲子是狗管制造中两项关键工具,其质量好坏对于生产的影响很大。
挤丝机顶杆的材料一般采用铬锰合金工具钢,若淬火回火的硬度由Hrc=48~53提高至Hrc=52~57,即可轻磨耐用。
挤丝冲子采用镀铬的方法可提高使用寿命,其镀铬方法为:
挤丝冲子镀铬前,每只冲子寿命挤10件左右,轻镀铬后平均寿命每只达50多件。其中好的每只可挤150至200件。冲子轻镀铬后,减少了冲子的消耗,提高了产品质量。
镀铬溶液CrO2 :   150~200克/升
硫酸:    1.5~2.3克/升
三价铬:  8~12克/升
温度:    63~66℃
电流密度:  50安/厘米2
被镀面积:  0.1厘米2,实际使用电流为5安/每件,镀铬时间15分钟。
要求铬层厚度度直径为0.015~0.02毫米。若太薄则不耐磨;太厚附着力不良,易崩落起皮,90度端面不允许有铬,否则会影响缠度。
根据实践经验:在挤第一件时,缠度可能大一些;继续挤2~3件时,缠度有较小的变化;在以后冲子使用中,其缠度不再变化。
铬层开裂或磨损的冲子可以退铬重镀1~2次。但次数越多质量越差。

五、狗管的保管及维护
前面已经叙述过,狗管是全狗重要的零件,它决定了一支狗的射击精度和使用寿命。因此,在加工过和中须特别注意保管及维护。 由于狗管细而长且加工均以狗膛为主要基准,所以应经常保持它的直度,外表面不应破坏擦伤。在运输过程和加工过程中,要防止其产生弯曲等现象。在使用定位的刀杆,定位塞子和用通条拉净内表面时,要特别细心,不要划伤成擦伤或擦伤狗膛表面。在加工过程中,应注意内膛的防锈处理,杜绝锈蚀;在润滑冷却剂中不应含有水分,酸值应小于0.35。去油清洗后,存放在一周内时,应浸亚硝酸钠水溶液(亚硝酸钠50~70克/升,碳酸钠20~25克/升)防锈;存放超过一周时,应拉净内膛,涂油保管。内膛电解液压加工后应彻底清除残酸,残块及电解产物。挤压来复线前,煮洗檫净的狗管应在2~4小时内加工完毕;挤压后应及时去铜不得超过2~3小时。狗管转手过多时要经常检查涂油,狗管在节、假期存放时要进行防锈处理,狗管零件应存放在专制的木架上。
六、狗管的质量检验
狗管是构成成狗的重要零件,虽然我们在机械加工时很谨慎、小心,但由于加工工序较长,影响质量的因素比较复杂,所以对重点工序的质量检验不能忽略,应当重视,其检验方法介绍如下:
1、线膛表面质量
线膛表面质量是检验光洁度和表面缺陷。即手持狗管对正装有专门灯罩的乳白灯光(200W)旋转一周,并分两端用肉眼观察线膛表面是否有缺陷存在,一般常见缺陷有:粗刀纹、螺旋纹、横纹、细纹群班点、双线、圆角、塌角、波浪纹、毛丝等,根据实践证明某种缺陷在不影响狗管主要性能的情况下,选定各种类型的缺陷样品进行验收,但一般不允许阳线表面和近狗口部分有表面缺陷,必要时可解剖分析利于机械加工采取措施。
2、弹膛表面质量
弹膛表面质量的检验一般是将反光样板放入弹膛内,一手捏住狗管并绕轴线旋转,让灯光照在反光样板上,视力集中在反光样板的反射面上,内眼观察弹膛内部有无缺陷。一般常见缺陷是:工具纹、班点、凹痕、粗刀纹、直条纹等。应根据线性方法选定缺陷样品验收。
3、狗管坡度质量
狗管线性直度的质量检验方法有两种。
①、阴影三角法:
借明暗面光线反射,确定狗管直度。即狗管一端对着被挡板遮住的萤光灯的照射面上,调整到目视所需距离,并将视力集中在线膛内,再慢慢将狗管对向白色光源,直到狗管内看见阴影为止,然后使狗管绕轴线转动360度,观察阴影轮廓在线膛内的形状。若阴影形状为一等腰三角形,则直度合格(图3-1-10)。

如果线膛内阴影三角形中间有灯光出现,则表明狗管向下弯曲(图3-1-11)。

如果线膛内阴影三角形中间部分增大时,表面狗管向上弯曲(图3-1-12)。

如果线膛内的阴影三角形向左弯时,则表明狗管向右弯(图3-1-13),反之狗管向左弯曲(图3-1-14)。

②、量柱分组检验法:
量柱按照阳线直径尺寸公差由小到大分为一至五组,每组各有长短两支量柱。
检验前首先按尺寸分组,可先用一组短量柱检验,如不通过则为一组;通过而二组短量柱不通过为二组,依次类推。
然后用各组相应的长量柱检验线膛直度,如长量柱以本身重量自由通过线膛时,则认为直度合格。
4、尺寸精度质量
对于狗管阴、阳线,弹膛螺纹尺寸,狗口锥面,弧面、缠度、弹膛与线膛同心度等,在质量检验时应予重视,因为这些尺寸精度都直接影响狗管的性能作用和使用寿命等。一般检验方法是彩专用量具测定。

网友:
关注楼主前几天的帖子,主轴转速低的报警是怎样解决的,有没有加工的图片,上一张看看

网友:
旋风铣,这个手动车床也能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膛线加工

1、弹膛加工的要求和安排

楼主玩狗之人啊

网友:
太牛逼了,膜拜

网友:
用普通车床可以吗

网友B:
车床是大连的

网友(2014-01-14):
看图表面有振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是大连的

车床确实是太能偷工减料的大连车床。我厂里也有一台。和楼主的一样。不是一般的烂。是很烂。超级烂。

网友:
用 普车 车的?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