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检测

楼主(2013-12-04):
各位大侠,怎么样检测不同孔径的内螺纹,只需检测有无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A:
KEYENCE专门有螺纹检测传感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风吹一下,听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ENCE专门有螺纹检测传感器

问一下这种传感器叫什么名字?我在基恩士的型录上好像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风吹一下,听声音??

好主意

网友:
判断有无螺纹眼睛看就可以,如果是深孔看不见可以使用内窥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这种传感器叫什么名字?我在基恩士的型录上好像没找到

可以直接联系基恩士销售,他们给推荐
应该是LV-H32

网友:
用传感器检测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设备,在线自动测量。
有兴趣的话可以将您的产品信息发到我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