膛线

楼主(2013-12-04):
膛线可说是枪管的灵魂, 膛线的作用在于赋予弹头旋转的能力, 使弹头在出膛之后, 仍能保持既定的方向。
缠缠度计算5.56mm为例:
度数= arctan(Pi*直径/缠距) 直径和缠距都以英寸为单位
5.72=arctan(3.1415*0.223/7)
以缠距1:7而言, 缠度为5.72度。
最佳缠距的决定:1920年代就发现的一条公式可以决定最佳的缠距, 称为Greenhill公式(Alfred G. Greenhill, 1847-1927),
在弹头初速为1500fps到2800fps间时:
缠距=150*(弹头直径)* (弹头直径)/ (弹头长度)
以147 grain, 1.125寸弹头的军用子弹为例:
12.649=150*(.308)2 /1.125 因此, 最佳的缠距应在1:12到1:13之间
在弹头初速高于2800fps时:
缠距=180*(弹头直径)* (弹头直径)/ (弹头长度)
(所有度量使用英寸)
以此方法决定出的缠距和弹头配套, 可以得到最稳定的射击结果。
计算来复线的角度, 可用以下的公式:度数= arctan(Pi*直径/缠距) (直径和缠距均为英寸)
4.37=arctan(3.1415*0.308/12.649)
来复线产生方法, 是先在枪管钻出孔洞之后, 现代主要的有三种:
Broach Cut Rifling: 拉切式产生来复线。用多次、 多钻刀拉过枪管的方式, 逐渐产生所须的来复线阴槽深度。1950年代, 由Remington 的工程师首创。现今大多数高品质的枪管用此法生产。
Button Rifling: 纽扣式产生来复线。用高压将一个形状和来复线相反的纽扣状物体, 挤过枪管内部而产生来复线。
Cut Rifling: 切削式产生来复线. 使用单一钩状切刀, 慢慢的、 一条一条的制出来复线, 是最早的生产方式。如今只有最精密, 最高级的枪管以此种方式生产。
膛线是枪的指纹(即不同的枪,子弹通过时有不同的膛线记号,就象人的指纹):
膛线是为了让子弹可以旋转而在枪身上刻上痕迹、子弹在通过膛线时候、在子弹的外侧也被刻上痕迹叫做膛线记号。别名·指纹枪。走私的东西一旦使用过的话就会被警察登录在案、在此之后如使此枪犯罪就会重要的资料。
膛线的加工是用胸针之类的专用工具制作的、但即便是用同样的胸针、受工人和制造装置的影响、即便是同一个制造商的同一制品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膛线。也就是说造出同样的膛线记号的枪是不可能的。
只是随着如今流行的冷间锻造法(cold hamming)枪的膛线是冲压成形方法制成、所以与胸针制造的膛线相比各个的样子都很相似。因此、膛线记号的严密的特性也变困难

3
制作方法
刮刀法
.用一根比手枪内径略纫的钢棒,在它的特定部位刻挖一个槽,安装一块硬质合金钢片,钢片上有一条或二条凸出的有一定倾斜角的带状体,前端有利削部,并可调节凸起高度。在一条膛线位置上来回拉动数十次,就切副出一条阴膛线,然后调节位置再切刮下一条。这种方法切奇数或偶数的膛线一般用单刮刀,切偶数的膛线可以用双向刮刀。也可以在相对的位置安装单刮刀,双刮刀或三副刀,一次切出2至6条膛线。
钩刀拉削法
把钩状切刀安置在比枪膛直径略细的钢拉杆上,钩形刮刀刃口的高度可以通过调节

拉杆层部的螺丝来调节。每拉动通过枪管一次,拉杆移动几微米,随着枪管的匀速旋转,拉削出一条有一定缠度的阴膛线,达到预定宽度后,再换位置拉第二条膛线。早期的线膛枪拉一条阴膛线只要拉削二十次左右,而一支较好的枪拉削同样的阴膛线要拉削一百次左右。拉的次数越多,形成的拉槽越细,越精密。

早期美洲殖民者制造膛线就采用了钩刀拉削法,其采用的工具是很简单的手动木质机械,殖民者自己就能制造。
组合环形刀拉削法
.在一根拉杆上固定25至30个硬质合金钢环,每个钢环之间的距离相等,每个钢环上加工有与阴膛线数量相同的等距的刮刀,每把切刀可循其缠角与下一个环上的切刀相连,从头连到尾部即可视为一条螺形线。每一个环上刀刃的突出量略大于前一个环,形成一组系列切刀,所开的槽具有稳定的宽度,深度和间隔,这种组合环形拉削刀通过枪膛—次.则可切削出全部的阴膛线,缩短工作时间,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顶锥(或膛线冲子)挤JE法
用一个中段截面形态与线膛内截面形状相同的硬质合金(如碳化钨)无尖弹头形顶锥,通过内径比顶锥略小的枪管光膛时,枪管金属在顶锥的强力顶压下,通过枪膛,使膛内径略有增加,顶锥外表凸出部挤过膛内壁形成变形,即阴膛线,凹入部沿枪膛并紧贴内影挤过形成的变形,卯阳膛线。并因承受的大压力使膛内壁表面金属密度增加,硬度加大.同时完成了铰除疵点和制作膛线二返工序。膛内壁由于顶锥的坚硬与平滑的表面挤过而变得光滑。使得枪管的寿命成倍延长。这种方法最早是由德国人发明,70年代以后各因在生产枪管时已普遍采用。
冷精锻法
枪管径向冷精锻成型技术实质上是属于精密旋转锻轴工艺类型,是无切屑精密成型的方法。冷精锻工艺是在专业精锻机上,将枪管毛坯件一次锻打出线膛和弹膛,其内膛的精度有芯轴保证。由于精锻工艺可以提高枪管的强度、射击精度,进而提高枪管的寿命,减少初速下降,对提高枪械性能起到了关键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精锻工艺,我国也与80年代后引进了这一技术。
无论用哪种力法制作膛线,在足够大倍数的显微镜下观察,都有很多裂纹留在凹槽的拉沟内,像锯齿形指向刮刀前进的方向。即使经过抛光成镀铬,仍然可以观察到。而切削加工过程的平移会产生随机的拉沟距离变化,形成稳定的特征。枪管钢材的材质也不是绝对均质的,管内壁上必然有些地方要硬一些,刮刀加工到此时会有不同的效果产生。金属的碎屑会有微观下直径的变化,在发射时就会检:弹头软金属上产生重复的痕迹。即使用顶锥加工后再抛光到摩氏8级,达到镜面效果,也会有其家族特征(同一顶锥制成所留下的特征),因为顶锥之间都有因加工形成的微小差异。而随着射击次数的增加。会产生随机性的磨损.锈蚀斑和化学气体腐蚀痕,形成个体差异。工厂在生产中,会在一台挤压机上备置二个以上的顶锥,通常是随机交替使用,并不特定一个顶锥一次挤压出几根枪管的膛线。一个工序车间会有多台挤压机同时运作。虽然一个顶锥理论上可以挤出上千支枪管的膛线,但每一个批号的枪管会有细微的膛线差异,只要放大到足够的倍数,是可以区别其家族特征的。

4
膛线种类
炮用膛线分为三种
等距膛线 渐速膛线和混合膛线
等距膛线是指膛线的缠角不随缠度(缠距)变化而变化,缠角始终如一的膛线,也就是说若将炮管展开成一平面,等距膛线将是一条直线,等距膛线常用在反坦克炮等平射炮上
渐速膛线是指膛线的缠角随缠距的变化而变化的膛线,这种膛线的好处是可以减小在炮管根部的磨损(弹膛处缠角为0),这种膛线的缠角是随缠距的增大而单向增大的,也就是越靠近炮口处缠角越大,若将这种这种炮管展开,膛线将是一条曲线,渐速膛线常用在短身管的榴弹炮上,经过渐速膛线的弹丸做的是加速度的旋转
混合膛线是指膛线的缠角随缠距的变化而变化的膛线,在炮管根部靠近弹膛的地方没有缠角,而随着缠距的增大缠角也会增大,但与渐速膛线不同的是,混合膛线的缠角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变化,如果将炮管展开这种膛线将是部分弯曲,大部分是直线的,混合膛线常用在加农榴弹炮等较长身管的火炮上。

楼主:
膛线加工

网友A:
8个威望 看来只能远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威望 看来只能远观了

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点评):
多谢LZ,可以给我一份吗?很感兴趣。climbing7810@sina.com 谢谢!

网友:
要打仗?、?普及一下制枪技术?????

网友:
打灰机的...

网友:
好东西啊,我们厂的好多人都非常喜欢想做一把手枪,但是国家不允许啊!会杀头的,好东西可遇而不可及啊

网友:
自制武器,有备无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gam5tgamgpw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