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的校核问题

楼主(2013-12-04):
一个部件是通过螺栓连接在主梁侧面的连接板上,此部件与主梁构成类似悬臂梁结构,现需校核连接螺栓的强度,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才能将此部件所作用在连接板的力分配在连接螺栓上呢?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光靠这些文字描述,就是有心帮你,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还提螺栓,没看前几天社区神仙打架!不过神仙打架我看不懂!

网友:
请教螺栓组受力分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404
就按这个算

网友:
...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下是要考虑倾翻的,不能只残余预紧的摩擦力。即,上下两部分螺栓的受力不同,一端受拉,一端受压。同直径下,受压端不会有问题,受拉端可能出现断裂。要分别计算。

网友(点评):
我的思路和机工版是一样的,成大仙的却不一样,,,,迷惑啊,

网友(点评):
有些明白大侠的意思了,大侠考虑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