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咨询一种特殊材料

楼主(2013-12-04):
    向大家咨询一种特殊材料不知道有没有,零件是用来盖住塑料件四周红色部分区域不被喷上黑色油漆,现在是贴胶纸盖住,喷涂完直接把胶纸撕掉,这样浪费胶纸,有没什么材料能够让油漆不吸附零件上,喷涂完风枪一吹就没了,便于清洁重复使用。谢谢啦!!

网友:
能不能考虑按照红色部分的形状做个遮蔽,铁的、塑料的都行,喷漆前盖好,喷漆后直接拿走,反复使用。
. @; x8 V. F- ^漏板印刷一样的道理,反过来用呗

网友(点评):
表面油漆喷涂次数多了就会积成水滴一样,去盖子的时候容易滴到其他表面上去,我的意思是喷几次还没成滴,取出风枪一吹就干净了,这样重复使用。想搞成自动喷涂。

网友:
掩模,就是楼上说的东西。早些年看人家修车的,最后都要喷上某某单位的车,都是用纸板刻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 ,但是模板需要重复使用,要干净,预防不同颜色的油漆滴到一起。

网友:
想法很好,自己去研究有没有,要是没有就去研发,研发出来这就是你的财富。

网友:
楼主是自动化喷涂还是手工的?

网友(点评):
想搞成自动 现在是手工喷好一次就撕一次胶纸

网友:
一般的材料就可以的

网友:
静电吸附,控制静电范围控制油漆范围。

网友:
貌似挺高深的样子

网友:
喷漆的件先不装,喷好后再装

网友(点评):
同一工件不同位置不同颜色

网友:
“有没什么材料能够让油漆不吸附零件上,喷涂完风枪一吹就没了,便于清洁重复使用”这个思路好像有点乱,1:还是要用这种材料遮挡着不想喷上漆的部位,只是喷完漆后由于这种零件不吸附油漆,只是便于将这种材料和油漆分离而已,优点可能是能收集这一部分油漆,缺点由于不吸附可能导致流挂。要是抛去收集那一部分油漆的考虑,应该什么材料都行吧,仅仅是提供一个遮挡而已。2:想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又有贴上了这种材料的覆膜,喷漆时这一区域就喷不上了。感觉要是想达到这种效果,仅仅考虑材料的话很难成功啊

网友(点评):
不是为了收集那一部分油漆,提供遮挡的作用,但是喷涂次数多了表面就成水滴一样的油漆,取盖子的时候就会滴到其他表面上去。意思是在没成滴的时候盖子取出风枪能把表面的油漆吹掉,不要吹的一干二净应该也达不到吧

网友:
问下做表面喷涂设备的人 估计会有收获!

网友:
呵呵,办法么就是涂油。就是遮挡板上涂锂基脂油,很薄的一层。油漆喷完,只要是那个是平板,一擦就干净了。

网友(点评):
呵呵 好主意 你用过吗 会不会使喷涂完 油漆就成滴了呢。我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
硅油,或者焊接防溅剂

网友:
就是涂油

网友:
可以到遮板上涂油  不过话说回来 涂油的话又增加成本了 那还不如用胶纸了  用胶纸花不了多少钱吧 报纸啊什么的多的是 个人觉得没必要找什么特殊材料

网友:
能否从油漆自身性质考虑选择材料

网友:
看着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