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C5级与C7级的如何分辨?

楼主(2013-12-04):
       对自动化行业来说,滚珠丝杆司空见惯。C5级与C7级的精度想差不是一点,价格也相差一倍多。但经常供应商送货过来,拿起丝杆实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又害怕供应商拿C5的来忽悠屁民。所以在此请教经验丰富的大虾:滚珠丝杆C5级与C7级的如何检验?或者从外观上可以分辨出来?

网友:
5必须要磨  7是轧制  看外观就知道了。
但是磨的5级要鉴定就比较困难,
只能选比较可靠的经销商,他们不会为了那点差价不要脸。
估计你搞的那些设备 是完全没有必要用5级

网友(点评):
感谢大帅!贴标机,标签位置精度要求0.1mm以内,丝杆行程400mm,用C7的,300mm内±0.05,再加上其他结构累积误差,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我靠 叫电气修正不行吗?5级丝杆贵死了

网友(点评):
木有电气工程师,编程都是四处找兼职的,五花八门的程序。

网友(点评):
加光栅尺就可以了,用这么贵的丝杆,差价都不知道可以买多少光栅尺了

网友(点评):
磨床的丝杆也是7级的,有些还是梯形丝杆,不也是可以控制到高精度。

网友(点评):
没办法,现在同行的机器,我目前公司做得最烂,老板舍得花这个钱,俺担不起这个责任

网友:
打一下丝母的间隙

网友:
是5级的精度高还是7级的精度高?

网友A:
如果一个轧制,一个是研磨是很好分辨的,轧制的螺纹中间处有一根线。如果是同为轧制或者研磨的话,就需要用滚珠丝杠专用检测设备了。

网友:
如果经费等允许的前提下,建议使用机械手臂来代替,这毕竟是一个趋势,成本提升带来的是整机的性能和市场定位低提高。

网友:
是5级的精度高还是7级的精度高?当然是C5的精度高,当然C3的还要高,国内目前一般只能做到C3,日本可以做到C0的,C7一般是传动用的,C3是定位用的,要知道精度,就只有上激光动态仪检测精度报告了,但是这个仪器很贵的,或者寄给我,帮你免费检测下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14-06-27):
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
估计看是看不出来吧。

网友(2014-08-26):
要测试才知道,不过测试很难

网友B:
分为定位滚珠丝杠副(代号P)和传动滚珠丝杠副(代号T)
分为1,2,3,4,5,7,10这7个等级,1级最高,不同的等级表示一定长度的滚珠丝杠机构所对应的导程允许误差(包括导程累积误差和变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为定位滚珠丝杠副(代号P)和传动滚珠丝杠副(代号T)分为1,2,3,4,5,7,10这7个等级,1级最高,不同的 ...

学习了...

网友:
选着可靠地品牌和供应商是关键,我们是不具备检验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轧制,一个是研磨是很好分辨的,轧制的螺纹中间处有一根线。如果是同为轧制或者研磨的话,就需要用 ...

谢谢,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