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栓组受力分析

楼主(2013-12-04):
如图所示图一为成大先的机械手册,图二为机版手册,关于转矩下的螺栓最大受力计算。
计算的结果是相差4倍的。除 i 好理解,机工版是以两螺栓为一体计算的,所以力大一倍。但多了个4倍就不好理解,不知有没有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
成大仙的L1、L2是对称轴一侧的组的个数,在图里只算两组,所以分母底下是2x2x(L1^2+L2^2)
机工版的L1、L2是所有螺栓的个数,看见图里螺栓的序号了吧,排到了8,所以分母底下是L1^2+L2^2+...+L8^2
二者相等

楼主:
谢谢,明白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还是不明白?我自己推到出来的答案和 机工版是一样的,成大先版本却小了一半。。。帮忙解惑啊

楼主:
如按图1例,公式分母可写成 2X i X (L1^2+L2^2) 设 L1等于 5 L2=3 i=2  刚 分母等于 136
机工版   公式也按图1例,为 L1^2+L2^2+L3^3+L4^2+L5^2+L6^2+L7^2+L8^2 其中 L1=L4=L5=L8=5,L2=L3=L6=L7=3,得出结果 136

网友(2016-06-24):
成大仙手册电子版的可以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