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控制启动电流

楼主(2013-12-04):
大功率的普通电机启动时可以使用星-三角接线方式控制启动电流,伺服电机是如可控制的呢?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我知道步进电机频率,脉冲数,驱动器细分和启动曲线。

网友:
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有电流环控制,并且它是可以设置参数的。仔细看其说明书

网友:
伺服电机在封闭的环里面使用。就是说它随时把信号传给系统,同时把系统给出的信号来修正自己的运转。
伺服电机也可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还有更详细地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