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装配工程图中表达不完全齿轮?

楼主(2013-12-04):
想请问各位前辈,装配工程图和零件工程图中图和表达不完全齿轮?包括不完全齿轮与正常齿轮的啮合表达。找了课本和搜了网上的东西,没找到。麻烦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我一般都不画出来,你如果想画出来,有齿轮的插件,很快很方便

啮合也不需要画出来

网友B:
你是手工绘制还是软件绘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手工绘制还是软件绘图啊?

软件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不画出来,你如果想画出来,有齿轮的插件,很快很方便

啮合也不需要画出来

2D的工程图都能用插件的?而且我是不知道表达方式,用插件到没必要,我只是想知道工程图的表达方式

网友:
有插件你百度一个,或者我发给你,工程图表达方式就是一条虚线一条中心线一条实线表示齿轮。详细轮廓线不需要你画出来

齿轮的工程图只是示意,学校的时候没手工画过吗?,主要是工程图右上方附的参数表

网友:
这种画法在机械制图有讲到啊

网友:
嗯,齿轮简化画法知道,但是不完全齿轮的不完全怎么表达确实不清楚……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