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深度的疑问,想必都曾遇到过,请教同仁们指点?

楼主(2013-12-04):
各位大侠们好,本人有些疑问,按照普通三角螺纹公式,加工圆柱螺纹高度牙型高度0.54P,加工时应该0.54P,而我们实际加工0.65P,这是为什么、?
例如M20*2的外螺纹,材质45钢,大家如何去计算他的螺纹深度、?
我的计算就是先大径20减去0.2,然后吃到深度0.65*2=1.3,
如果是M20*2的内螺纹呢/?
我的计算先大径20减去2等于18,然后吃刀深度为0.5*2=1,
这样加工他俩能配合好吧,?
反问下如何加工他俩才能配合的很好呢?

网友A:
先放下书上的理论,换种思路:

1)暂且按公称直径+0.05精车到尺寸,比如M30*1.5,就先精车至D30.1。

2)如果你用的是定螺距的螺纹刀片的话,参照该品牌刀具样本上的螺纹部分,查下走刀次数,以及每次切深。然后按30.1起始直径减去每刀的切深开始车。直至螺纹外形车出。这个时候螺纹外径应该是D30整,因为所有定螺距的螺纹刀片都有修光刃,留的单边0.05是给最后一刀修光牙顶用的。

3)用螺纹规检测,当然这个时候通规是肯定进不去。那么,修改螺纹刀的刀补(记住每次修改的量,后面要退回的),不要取下工件,重走一边螺纹加工程序,再确认通止规。如此往复,直至螺纹通止规检验OK,记住,最好的状态是通规很顺利的旋入,止规在1.5~2圈左右止住,这是最合适的状态。

4)此时,测量下螺纹外径。按照螺纹外径+0.1的尺寸修改程序的精加工尺寸。比如实测螺纹外径29.8,那么修改精加工程序的X值至29.9左右(一定要留余量,不然,螺纹最终的牙顶会异常,不是光滑圆弧)。再修改下程序的螺纹车削部分,按照30.1-29.9=0.2的差额修改X值。

如上,可以保证螺纹牙型完美,尤其是牙顶,绝对光滑饱满,通止规合格。

网友B:
螺纹多车一二十丝方便拧进去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下书上的理论,换种思路:

1)暂且按公称直径+0.05精车到尺寸,比如M30*1.5,就先精车至D30.1。

大侠你好,如果是那种手磨的焊接刀呢

网友(点评):
换机夹刀吧,刀片又不贵,手磨的角度牙型难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多车一二十丝方便拧进去配合

大侠您平时是怎样车螺纹的,或者是如何计算螺纹深度

网友C:
理论联系实际,一般都是在理论基础上我刀补要继续加个20来丝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联系实际,一般都是在理论基础上我刀补要继续加个20来丝的样子

您是说吃刀深度按0.54P,然后再深个20丝,是这样吗

网友:
1.0825p

网友D:
理论上是0.5413P和0.6495P。在发格的编程说明书上注明过,外螺纹牙型高度为0.5413P,内螺纹牙型高度为0.6495P。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0.5413P和0.6495P。在发格的编程说明书上注明过,外螺纹牙型高度为0.5413P,内螺纹牙型高度为0.649 ...

大侠,为什么两种螺纹深度不一样呢

网友:
为了外螺纹齿顶和内螺纹齿底避空,以免出现顶底现象,让螺旋纹中径起作用。

网友:
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吃刀深度按0.54P,然后再深个20丝,是这样吗

恩,大概20~25丝,你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一个人提出螺纹中径问题,
更没有一个人提起牙底宽
机夹刀螺纹刀刀尖R小于牙底宽。
于早之前风版主就提过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螺纹啮合就是中经在起主要作用

网友:
做一个实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