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不锈钢刀片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12-04):
    社区里的诸位老师,你们好。
   我在加工(车削)不锈钢铸件的时候去买刀片,有的经销商推荐三菱的US735的,有的推荐三菱的VP15TF的。且都说其是不锈钢专用的。我看了经销商的产品样本,也确实是这样说的。我想问一下,这两种牌号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它们的涂层不一样)哪种更适合加工不锈钢。我说的不锈钢指的是316不锈钢。
    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A:
两种涂层不一样,应用的场合也不一样。
US735是厚CVD涂层,耐磨性好,但是抗崩刃性不行。一般用于不锈钢的精和半精加工,适用中高线速度。
VP15TF是薄的PVD涂层,抗崩刃性好,但是耐磨性差些。一般用于中到粗加工,适用中低线速度。
如果你是加工不锈钢的小零件,那么不管粗精加工,VP15TF都比较适合。
如果零件比较大,那么精加工适合用US735。粗加工看切削余量和进刀速度选,余量小走刀慢些可以用US735,否则就用VP15TF。

网友(点评):
大侠专业啊,不愧你的名字!

网友(点评):
强·够专业!以后买到片就找你了

网友:
把刀用好太专业了

网友:
US735   不锈钢专用
VP15TF   通用材质
    一般来说我会选US735

网友:
这刀真好,呵呵

网友:
懂求不起啊

网友:
不锈钢分为很多种,有马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和奥氏体不锈钢,前面两种更接近钢件的加工性能,拿普通加工刚件的刀片就能搞定,只是较钢件容易粘刀,开足切削液,奥氏体不锈钢那就得用专门用不锈钢刀片,像306316这类,普通刚件的刀片就能搞定!

楼主:
   感谢老鹰的关注。
多谢“把刀用好 ”“灰色的伤 ”“行中 ”“索洛斯 ”“切削…… ”“缠绕指间的烟 ”
“鈈莋贁chien ”“123456cm ”等各位社友的关注与解答。
特别感谢“把刀用好”老师的精彩解答。不愧“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网友:
一样买点,试了就晓得了

网友:
不锈钢有很多种,我们公司就有

网友:
有需要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涂层不一样,应用的场合也不一样。
US735是厚CVD涂层,耐磨性好,但是抗崩刃性不行。一般用于不锈钢的 ...

我们现在用VP15TF的刀具加工不锈钢,主要304/316感觉效率低,线速度120左右感觉很费刀呢,不知道有什么刀具可以作更高速的切削呢?直接干切行不?